MySQL配置参数:skip-ssl,skip-external-locking,skip-name-resolve,skip-networking

楼主(2023-12-11):
以下均是在配置文件etc/my.cnf/my.ini的 [mysqld] 字段添加参数。

skip-ssl

skip-ssl 表示跳过SSL加密协议,取消远程连接访问时的身份验证/本地访问无需验证。启用SSL会消耗一些资源,如无必要建议开启skip-ssl(去掉#注释)

skip-networking

转载:https://geek-docs.com/mysql/mysq ... working_to_off.html
MySQL skip-networking 参数

在 MySQL 中,skip-networking 是一个用来控制是否允许网络连接的参数。当该参数设置为 off 时,MySQL 将允许网络连接;当该参数设置为 on 时,MySQL 将禁止网络连接。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如何将 skip-networking 参数设置为 off,以允许网络连接,并提供一些示例说明。

什么是 skip-networking 参数

在 MySQL 中,skip-networking 是一个全局参数,用于控制是否允许网络连接。当 skip-networking 参数设置为 off 时,MySQL 将允许客户端通过网络连接到数据库服务器,可以使用远程主机的 IP 地址或域名来访问 MySQL 数据库。当 skip-networking 参数设置为 on 时,MySQL 将禁止网络连接,只允许本地机器上的客户端通过 Unix Socket 进行连接。
如何设置 skip-networking 参数为 off

要将 skip-networking 参数设置为 off,需要编辑 MySQL 的配置文件。根据操作系统的不同,配置文件的位置也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Windows 系统下的配置文件位于 “C:\ProgramData\MySQL\MySQL Server x.x\my.ini”,而 Linux 系统下的配置文件位于 “/etc/mysql/my.cnf”。

找到配置文件后,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并找到 [mysqld] 这个段落。在该段落中,如果存在 skip-networking 参数并且值为 on,则修改为 off;如果不存在,则添加一行 “skip-networking=off”。修改后保存文件并关闭编辑器。

完成以上步骤后,重启 MySQL 服务器以使配置生效。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重启 MySQL 服务:

sudo service mysql restart

示例说明

下面我们通过一些示例来说明 skip-networking 参数的使用。

示例 1: 开启网络连接

假设我们的 MySQL 服务器的 IP 地址是 192.168.1.100,我们希望能够从本地机器的命令行连接到该服务器。

首先,根据前面的说明,我们将 skip-networking 参数设置为 off,并重启 MySQL 服务。然后,在本地机器的命令行中使用以下命令进行连接:

mysql -h 192.168.1.100 -u username -p

其中,192.168.1.100 是 MySQL 服务器的 IP 地址,username 是数据库的用户名。连接成功后,命令行会提示输入密码,输入正确的密码后即可进入 MySQL 的命令行界面。

示例 2: 禁止网络连接

假设我们希望禁止从网络连接到 MySQL 服务器,只允许本地机器上的客户端进行连接。

首先,根据前面的说明,我们将 skip-networking 参数设置为 on,并重启 MySQL 服务。

然后,在本地机器的命令行中使用以下命令进行连接:

mysql -h localhost -u username -p

其中,localhost 是本地机器的主机名,username 是数据库的用户名。连接成功后,命令行会提示输入密码,输入正确的密码后即可进入 MySQL 的命令行界面。

总结

在本文中,我们介绍了 MySQL 的 skip-networking 参数,并提供了示例说明。通过设置 skip-networking 参数为 off,我们可以允许客户端通过网络连接到 MySQL 服务器,从而实现远程访问数据库的需求。注意,在设置完 skip-networking 参数后,需要重启 MySQL 服务以使配置生效。

skip-name-resolve

转载:https://deepinout.com/mysql/mysq ... kipnameresolve.html
MySQL skip-name-resolve参数以及其用途和设置方法

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MySQL中的skip-name-resolve参数以及其用途和设置方法。skip-name-resolve是MySQL的一个配置参数,用于控制DNS解析是否启用。通过在MySQL服务器上禁用DNS解析,可以提高查询性能和安全性。

什么是DNS解析?

DNS解析是将域名解析为IP地址的过程。当MySQL服务器收到一个连接请求时,它通常会尝试将主机名解析为IP地址,然后再建立连接。这种方式可能会导致连接时的延迟,特别是当存在网络问题或DNS服务器响应缓慢时。
skip-name-resolve的作用

skip-name-resolve参数可以通过禁用DNS解析来提高MySQL服务器的性能。当skip-name-resolve启用时,MySQL服务器将忽略主机名,直接使用IP地址进行连接。这样可以减少连接的时延,提高查询的执行速度。

如何设置skip-name-resolve参数?

要设置skip-name-resolve参数,可以编辑MySQL的配置文件my.cnf。在[mysqld]部分中找到或创建skip_name_resolve参数,并将其设置为true或1。示例如下:

skip_name_resolve = 1

修改配置文件后,需要重新启动MySQL服务器使配置生效。完成后,MySQL服务器将忽略主机名进行连接。

示例说明

假设有一个MySQL服务器,每天接收数百个连接。在启用DNS解析的情况下,每个连接都需要进行一次DNS解析,这将导致连接的延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管理员可以通过在MySQL服务器上设置skip_name_resolve参数来禁用DNS解析。

在禁用DNS解析之后,MySQL服务器将直接使用IP地址进行连接,而无需再进行DNS解析。这样一来,连接的时延将大大减少,从而提高系统的性能和响应速度。
安全性考虑

除了性能方面的考虑,skip-name-resolve参数还有一些安全性的考虑。在启用DNS解析的情况下,MySQL服务器会将连接请求的主机名记录在日志中,这可能会暴露敏感信息。通过禁用DNS解析,可以避免将主机名记录在日志中,提高数据库的安全性。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禁用DNS解析可能会导致权限管理方面的问题。MySQL的权限管理是基于主机名的,如果禁用了DNS解析,那么MySQL将无法基于主机名进行权限控制。因此,在设置skip-name-resolve参数之前,需要确保其他方面的安全措施已经得到有效的实施。

总结

在本文中,我们介绍了MySQL中的skip-name-resolve参数以及其作用和设置方法。通过禁用DNS解析,可以提高MySQL服务器的性能和安全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禁用DNS解析可能会导致权限管理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适当的安全性考虑。在设置skip-name-resolve参数之前,建议仔细评估系统需求和安全策略。

skip-external-locking

转载:http://www.kuqin.com/database/20120815/328905.html

MySQL的配置文件my.cnf中默认存在一行skip-external-locking的参数,即“跳过外部锁定”。根据MySQL开发网站的官方解释,External-locking用于多进程条件下为MyISAM数据表进行锁定。

如果你有多台服务器使用同一个数据库目录(不建议),那么每台服务器都必须开启external locking;

参数解释

当外部锁定(external-locking)起作用时,每个进程若要访问数据表,则必须等待之前的进程完成操作并解除锁定。由于服务器访问数据 表时经常需要等待解锁,因此在单服务器环境下external locking会让MySQL性能下降。所以在很多Linux发行版的源中,MySQL配置文件中默认使用了skip-external-locking 来避免external locking。

当使用了skip-external-locking后,为了使用MyISAMChk检查数据库或者修复、优化表,你必须保证在此过程中MySQL服务器没有使用需要操作的表。如果没有停止服务器,也至少需要先运行

mysqladmin flush-tables

命令,否则数据表可能出现异常。

参数使用说明

如果是多服务器环境,希望打开external locking特征,则注释掉这一行即可
# skip-external-locking

如果是单服务器环境,则将其禁用即可,使用如下语句
skip-external-locking

注意事项

在老版本的MySQL中,此参数的写法为:
skip-locking

如果在新版本MySQL配置中依然使用此写法,则可能出现:

[Warning] ‘–skip-locking’ is deprecated and will be removed in a future release. Please use ‘–skip-external-locking’ instead.

错误。

以上修改均需要重启MySQL才能生效,可以通过全局变量来查看设置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