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大家:如何能简单测量三相电用电量

楼主(2023-12-11):
简单的意思是指安装简单,遇到认知盲区了所以来问问大家,亲戚家开了个民宿,用的三相电,最近一段时间电费明显增加,不确定是确实用了这么多电还是电度表有问题还是有人偷电。。。所以想在屋里装一个能看到用电量的设备,这样跟电费做对比可以知道问题所在,但是都不是专业电工,我修个电器还可以,这种高压大电流的没弄过,直接在三相空开下面接个大电度表感觉有点麻烦,线狠粗了需要很多电线,成本不低,大的电度表应该也不便宜,而且安装时肯定要断一段时间电,我想知道那种可开合式的互感器加一个小电度表是不是也可以测量,具体是怎么接的?需要3个还是4个互感器?接互感器的电度表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互感器跟电度表哪些参数要匹配才能组合在一起用?有没有更简单测量用电量的设备?

网友:
不想断开,那就用电流互感器了,然后按比例乘倍数就好了

网友A:
买个二手的三相电度表不到300,100A以下有直通的,再大了就要电流互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二手的三相电度表不到300,100A以下有直通的,再大了就要电流互感器了

刚在网上找到的接线图,这样接对不对,另外接2、5、8线能过多大的电流?这3个线不是负载用的线,电度表本身功率应该很小,这3根线应该不会要太粗吧

网友:
这种开合式的不太准

网友B:
话说三相怎么算电费的,是三相单独用的电计费再相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三相怎么算电费的,是三相单独用的电计费再相加吗

有专门的三相电表,也有用三个单相电表分别计费,最后相加

网友:
你得到了瞬间电流又如何???然后呢?

网友:
这买个三相电表就行了,电流大用互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三相怎么算电费的,是三相单独用的电计费再相加吗

三相

要算
峰谷平
还要算上无功补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在网上找到的接线图,这样接对不对,另外接2、5、8线能过多大的电流?这3个线不是负载用的线,电度表本 ...

这是对的,1-10需要的线都不粗,互感器套在主线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对的,1-10需要的线都不粗,互感器套在主线上就行了

但是我看淘宝上这种互感器的输出引线都有正负,正负如何接的?电度表的1、3哪个接正哪个接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