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矿渣IC847-K9ETH控制板-不完全手册》

楼主(2023-12-11):
看着30多块钱一个的价格买来的这么多控制板,我确定...这次.....矿潮是真的过去了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论坛挂了这么久了你们还记得你们的超微服务器玩家蓝猫嘛。。为什么拆机区都有“另类”这个分类,而维修专区没有“另类”这个分类,明显这个类别会更加符合楼主的研究范围嘛。。所以楼主只好把帖子放到“创意DIY”这个板块上了。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楼主累计购买过6块k9eth,两块ic847,两块sky-u8。。。都是找便宜的,并且要包坏的那种买!!!好的什么的我不要啊!因为我头(mei)铁(qian)啊。。啊当然也不是因为楼主好赌了啊,赌卡什么的怎么能算赌呢,毕竟买了一个特斯拉以后楼主是名副其实的穷光蛋了。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两年半的练习,楼主的板卡也都修的差不多了,至少不要过那种赔的短裤都没了的日子了哈。维修经验不敢藏着,现在就和小朋友们分享哈!楼主鸽掉是因为最近又修好了两个3865性能不错天天沉迷打仙剑3,看到DIy区一些小朋友等不及了,为了个pcie随便找了个底板就乱插实在受不了啊。。。

目录大致分为几个层次的内容,但是由于逻辑关系,内容将混合出现,
第一是:总结各类常见故障---------大多数板子虽然点不亮,但都是胆大心细能修好的。不是U座断针之类的死板。
第二是:小朋友必修的修改BIOS 刷写BIOS的技能---------如果以前学不会的,没办法这次你必须会了。
第三是:魔改 解决板子奇葩发热,几个零件魔改后,有的风扇其实能调速。
第四是:深度魔改。。。分析那个PCIE扩展槽的定义,引出PCIE扩展。

首先是楼主花100包邮买的3片坏的k9eth,这种板子是B75南桥芯片的。虽然说是控制板,其实就是一个工控机的CPU卡那种设计,说人话就是小主板而已。拿到手一堆都是点不亮的。intel主板有明确的开机时序,而且南桥那边VBAT供电的部分尤其重要。这S了个b的卖家放仓库里面的时候没有拿掉2032电池,导致VBAT这部分都有严重的电化学腐蚀。

这种板子当然没有原理图,现在先重复向一些幼儿园小朋友讲一下主板维修的基本找点方式。
intel台式机主板上都有一个南桥,一个EC,(EC可以不装但是大多数都有,剩下也会预留焊盘),而且这两者都是管开机的重点。

EC的脚位

还有一种就是有同款坏板,拆下南桥

然后结合牙膏厂公开的PCH芯片的datasheet,里面有ballout就是点位图了

点位图的pdf文件很大请大家自己找, goog很容易找到,科学问题请自行解决。

方法以及教给大家了,下面列出我遇到的损坏的点位情况:

RSMRST是南桥交流电3v待机复位信号,烂掉的话不会开机
不知道什么线那个后来查出是RTCRST

PWRBTN是电源开关按钮的信号,虽然板子是上电开机设计,但其实就是一个傻电容模拟按了键
所以这根线如果断了也不会开机,小朋友们学废了吗啊

RTCRST就是清除BIOS跳线
如果不通你的板子就一直清除CMOS,能亮才怪了吧

B75支持DEEPSLEEP,就是连RSMRST都可以断电,只有PWRBTN带电。。。

如果DSWPWROK几个信号没有复位,那电源键就没有效果
VBAT,看似是2032电池电压,其实靠二极管引入了3V待机电源
这个线因为ZZ卖家不想拔掉电池,烂的非常厉害,小朋友们一定要仔细检查

32khz时钟不止是给你走系统时间!他就是南桥待机工作的时钟
用万用表测量两端电压,得起振才行
不起振就按照正常修晶振的方式检查!

凡是上述断线的地方,小朋友们都使用超细维修专用线,像我这样给他接起来哈
小朋友们你们学废了吗??

很多小朋友听完这一段会非常蒙逼,这是因为不知道开机时序这个东西的意思。。
开机时序就是指,当电脑上电(这里甚至指装上2032电池开始),到接上外接电源插,到你按下开机键,再到屏幕亮起,这一段时间内主板实际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但不是随机的,一定是某一个复位电压,再接着某一个,依次类推等等。
电脑开机不亮,就是这里面有一个或者很多信号坏了,如果我们按顺序查找,就不会变成无头苍蝇。

时序图在牙膏工厂公开发布的B75芯片的datasheet里面有。。。。
这种廉价的板子不支持DEEPSX这类高级功能,所以看下面的那张时序图。
当然了如果按无头苍蝇的修法,把所有断线都找出来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板子上几万条线呢。。怎么可能一条条过。
知道了开机时序也可以随机查找里面的重点信号,不按顺序,这样也就是检查几十条线而已。

小贴士

板子上有这个JLPC接口是USB接口!
可以插LPC bus的诊断卡!如果板子已经跑马,就可以看故障码维修了!

花絮
矿老板送我的内存
正面。。。厉害了啊

同一条的背面,好耶!!!!

======================================

“比手工耿瞎折腾更有意义的事”
穷人就是穷折腾,像我这个修复35元主板的帖子没法发到b站,发数码之家非常合适!
有一部分很惨烈的板子,VBAT电池那部分的过孔都彻底烂掉了。
需要手工刮骨疗伤。。。

这种板子苦大仇深,只有用0.5mm的小钻头钻孔,穿针引线以后,再打上绿油。。。
早就知道我买的WORX'这个牌子手电钻同心度不好,
平常没什么影响,这次钻0.5啊,可是愁死我了。。。。。
只能用论坛以前收的30元电动螺丝刀,加上钻夹低速慢慢熬

========================我是机智的分割线====================

跟着楼主的脚步相信小朋友们都把板子给搞亮了吧?
想必大家也知道电池那部分的电路烂的很厉害,为了日后的安全使用,同时节省一笔电池的巨款。
我们肯定不会安装电池了,但是有调皮的小朋友就会问了,老湿,这个CMOS设置怎么保存啊?

如图:电池座都拆了,防傻又防呆~

就你贫嘴!
答案是!这个CMOS设置当然有办法固化。像一些收银机,游戏机,软路由都这么设计的!
防止长期工作后电池没电导致机器假故障。这里我们要讲两个知识点,免拆烧写和amibcp!

免拆烧写指的是通过非常贴心的牙膏厂温馨提供给给大家的intel me platform tools里面,有一个叫FPTW的工具。这个工具可以在UEFI甚至Windows下读写BIOS rom。
这个工具和南桥的版本一一对应,具体的请自行研究,B75使用8版本,H81使用9版本,3865U使用11版本。

1,备份BIOS到文件
找一个正常点的WINPE,在我们下载到的FPTW64目录打开cmd,运行fptw.exe -d 1.rom 就可以备份当前bios到1.rom文件
这里大湿特别强调一点,如果你不知道大湿刚才谈到的对应版本的问题,打算一个个试,运行过错误版本以后,
南桥可能收到错误的指令,等下你再试正确的版本也不会正常运作,需要重启电脑再试下一个版本。

2,刷新魔改过的版本
在我们下载到的FPTW64目录打开cmd,运行fptw.exe -f 1.rom就可以把名称1.rom的文件写入BIOS
特别说明:写入过程是智能更新的,只会改写BIOS存储器中一部分不同的地方,比较安全。
如果需要强制改写整个BIOS怎么办呢?先运行fptw.exe -erase就可以把整个BIOS芯片全部擦除了。
这是一定的危险操作,尽量不使用!因为一些主板有ME的数据。。数据和你南桥有个体加密,互相刷只能勉强开机,会导致各种细节问题。

要等待刷完成的提示才能关机!

3,amibcp介绍
这个软件也和BIOS版本有关联,建议下载一大堆备用。
具体看下面一图流就懂了,没任何难度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
想必小朋友们都学废了

我们明天再见!

楼主:
占楼:
解决板子发热毛病。
原风扇魔改4线调速板。
分析PCIE扩展槽的定义制作PCIE扩展版。
制作IO面板。

解决板子发热毛病。

看图,这个问题超多人遇到,有这个问题的板子才是正品行货!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引入两个帖子:
[另类] 白菜10A降压模块zxdn10的绝对另类玩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8437-1-1.html
[音响] 拆解漫步者r12u音响,成功解决了后面发热 [复制链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2187-1-1.html
问题很简单,就是设计的电感量太小!可以看到很多产品都有这个毛病!
查资料得知开关电源工作频率为600KHz,和ZXDN10一样,可以看到这里原装电感才1.0uH,比ZXDN10原装的1.5uH还要小,
这发热问题相当严重了。

这里受制于空间所限,不能像我上面提到的直接改个12x12的大体积电感上去。只能换同体积0650的2.2uH,
马宝正好10个包邮,买过来换上,拆这个电感用T12或者245烙铁堆锡可以拆下。

这个3v5v电源采用24小时不关闭设计,故可以通过待机电流客观观测发热的改观。
改造后,待机电流只有0.1A,比改造前的0.2A降低了一半。

==============================================

原风扇魔改4线调速

K9 eth这款机型是支持标准115x散热风扇的。额咳咳咳,由于楼主的板子都是30块钱的货色,
4线风扇怎么说也要18元左右还是拆机呢,而且原机的风扇除了吵点儿,应对这个合适价格的CPU散热还是管够的(指赛扬或者i3)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参考网上的图,做出了一款简单的DCDC降压电路,可以用主板自身的PWM直接降压。
其实做这个最大的感想就是抄来的图真不靠谱。。。到手还打样修改了好几次。。。

PCB设计成一个小条形,正好插在风扇插头上

==================================================

分析PCIE扩展槽的定义制作PCIE扩展版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干南桥的辛苦活

还是牙膏厂的资料7-series-chipset-pch-datasheet.pdf,翻到第287页,南桥右上角的ball点位图,
成对出现的PET是发送PER是接收,还有一些浅蓝色的CLKOUT,是PCIE的时钟
剩下就是万用表滴滴的干活!

抄图还是打开我们最喜欢的嘉立创EDA,找个PCIE的封装,吧实际脚位标上去。

再另存为AD格式,拿回来AD继续干活
左侧:矿机的PCIE(已经做了兼容处理)        右侧参考图:正常的PCIE 1X

关于PCIE的兼容性,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首先是大多数板子实际都很尊重pcie本身的定义,例如,信号线和GND的位置都是按原版的~~
虽然信号不一定是原版的信号,但不会把信号脚当GND。。。前面电源区域的12v 3v 大多数也是比较标准的。

前端电源区域的区别

IC847 没有任何电源输出,各个12v 3v 分别接一起,然后空置废弃
K9ETH 带有12V 3V 3Vsb输出,非常完善
SKY-u8 12V和插座直通,可输入或输出,3V电源没有,没有WAKE#(唤醒信号,我们不待机,没啥用)

关于IC847的第一条PCIE
ic847的第一条pcie来自cpu的16x(接出来只有第1x)
图上是移动处理器的ballout参考,拿一根针就可以插进去测试。

做了一个版本的测试转接卡
烧了就不好了
15块钱的傲腾走起

如果说K9ETH所有外接都来自IOH。
那他的 自己的那个宝贵的16X第一次  给了那个男人呢????
啊!螃蟹!!!

PCB开源,土豪下载:

======================================================

制作IO面板

仅提供思路,因为没有配套任何机箱。

===================================================
BIOS备份(已经修改为默认UEFI启动)

有些朋友老说UEFI用什么系统,当然是win10 64啊。。。
4G内存用不了的自行检查并删除系统中的全家桶!

网友:
坐下慢慢学

网友:
您收了这么多是准备干啥?

网友:
舞刀弄棒的都是可以膜拜的大神

网友:
今天刚刷到这个,不太了解,优点主要是体积小。

网友:
lz牛啊,能修板卡的大牛

网友:
这个不容易,苦修废主板。但是收这么多这种卡能做什么呢。

网友:
大佬 这是手把手指导我们去捡垃圾呀!

网友A:
这板子就是少个HDMI挺不方便的。不过这板子够便宜的了,不用买废板修了吧,这人工费不值啊

网友:
PCIE能扩展出来吗?

网友:
楼主这是纯练技术吗

网友:
太专业了,不好喷,换下家

网友B:
PCIE的定义好找,因为有底板(30多)。但847这种PCIE性能不怎样,因为它是用IOH分出来的,不是直通。

网友:
楼主的帖子信息量很强大,对主板这块研究的很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就是少个HDMI挺不方便的。不过这板子够便宜的了,不用买废板修了吧,这人工费不值啊 ...

skyu8,cpu是3865u那一款就是带hdmi的,本坛单片机区一个数字id的大佬正在研究pcie定义,目前已经很成功了,pcie非常多都不止8路。暂时没有发出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IE的定义好找,因为有底板(30多)。但847这种PCIE性能不怎样,因为它是用IOH分出来的,不是直通。 ...

ic847的第一路pcie是CPU出来的,但也只有x1带宽,顺便说下这种pc主板直通的16x是无法拆分,单纯就只能插一张显卡,想着直通也没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ic847的第一路pcie是CPU出来的,但也只有x1带宽,顺便说下这种pc主板直通的16x是无法拆分,单纯就只能插 ...

关注下下面1155的,那个好像就是纯走IOH的
另外可以关注下B站去年12月的视频,上面有j1900、847这类板子的评测。

还有想赌卡?不要搜矿版,搜“工控电路板”,有搓推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