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解韩国LG集团LS品牌K7MDR14UE经济型PLC(MASTER-K 120S)

楼主(2023-12-11):
plc正面的样子 220v直接供电的 不用单独的电源供电

品牌型号与一些产品信息

整体卡扣设计 侧面卡扣上贴有防拆易碎贴   这面还能看到设备上的485接口

这设备够年头了 没网口 只有串口

这里还有一个扩展接口

打开上盖能看到输入接入端子与设备调节拨码开关跟可调电阻

下端是输入电源与输出端子

拆解开始 四个卡扣很容易拆 拆下的上壳 导光柱是真的长

拆下上壳就是上部电路板部分 这部分应该是主要电路板

上部电路板还有三防漆喷涂 插头设计方便插拔

电路板的一些图片 因为有三防漆大家将就看下吧

这是下部电路板应该是电源部分跟输出部分 这板子就没用三防漆了  没想到还有意外 电路板竟然有绿油看来是修补过

最后看下光秃秃的底壳吧

网友A:
这东西用在哪里呀

网友(2024-02-02):
把芯片丝印拍的很清楚,赞一个。可以用天那水清洗一下,丝印拍的很清楚。

网友:
这拍照技术可以,很清晰

网友:
我这有个这样的,原来是第三方给控制空压机的加装变频器的,现在不用了,我拿来给改到控制两个风机了,正好6个输出点,带485通讯,2000多部程序刚刚好,报警都没点了,触摸屏弄了个报警灯,反正能用,20点的不带485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用在哪里呀

可编程控制器,用于非标设备的,小型设备使用。可以改里面程序,他这个带一个485接口 ,可以链接相关设备通讯,还可以接触摸屏或者上位机电脑等,这应该算小型PLC或者微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