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PPO真我GT大师探索版手机时常不充电、往桌上放重了就关机,完美修复!

楼主(2023-12-11):
论坛坛友家姑娘的OPPO手机说最近常出现充不进电,往桌子上一放放重了就会关机等现象,并说修好了把维修过程发到数码之家。。。

收到手机好几天了,测试没有明显发现问题,因为常出现过问题,今天拆机检查

拆下尾部检查无问题、无腐蚀现象

当拆下主板护板、准备抠电池扣时,发现电池扣没有扣在主板,是松脱的,显微镜下看无腐蚀(说之前可能进过水)

根据此情况就证明了姑娘说的问题就是它引起

从此机设计角度来看,有一定的缺陷,即电池扣位置的两个螺丝位间隔太远了,电池扣上还有防水胶圈扣主板上后也有一个向外的张力,一摔的话护板产生形变就易出现脱落。如果我来设计,会在电池座两端位置都用螺丝固定。临时对策在电池扣背面加强钢片上贴一层海棉垫,加厚,以便护板装好后更牢固些!

装好主板护板,肯定比原先好多了,个人觉得基本能解决脱落问题

修理完毕

END!

网友A:
原先有个mix2s,电池插座直接热脱焊了。
现在的快充越来越大,电池座压力很大

网友:
图片很不错,技术也好

网友B:
实际上就是设计缺陷,电池扣位易松脱。扣好压紧就解决了。

网友C:
要学习知识备用
手上的realme是618买的,到时免不了要换电池,这个手机后盖是一定要用电吹风吹热后拆下来,还是直接用塑料片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学习知识备用
手上的realme是618买的,到时免不了要换电池,这个手机后盖是一定要用电吹风吹热后拆下来, ...

加热后再用卡片拆

网友D:
版主好手艺,关键是人品好,祝版主生意兴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好手艺,关键是人品好,祝版主生意兴隆

你应该回复,我就是本贴中的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先有个mix2s,电池插座直接热脱焊了。
现在的快充越来越大,电池座压力很大 ...

是的,快充电流大,电池连接器压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就是设计缺陷,电池扣位易松脱。扣好压紧就解决了。

厂家可靠性没测试好,摔几下就松脱了

网友:
贴点高温胶带就解决了

网友:
掉落性实验估计就没做 ,什么东西都是透着快,快研发  快投产 快上市 快换钱

网友E:
这个手机外壳吹得很高,没想到里面设计不合格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应该回复,我就是本贴中的坛友

迷底揭晓,我就是本贴的坛友,再次向版主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手机外壳吹得很高,没想到里面设计不合格

还什么GT大师,不知是哪个大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什么GT大师,不知是哪个大师设计的?

二把刀“大师”设计的

网友:
手机是必需品,离不开手,学习一下维护、小修知识很有必要。版主好手艺,关键是人品好,祝版主生意兴隆,小花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迷底揭晓,我就是本贴的坛友,再次向版主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