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数学不好,麻烦大神帮我算算这个硬盘是多少写入量

楼主(2023-12-11):
这难道是传说中·经过九九八十一难锻炼过得硬盘吗

网友A:
很多国产固态里的参数都是无意义的,不要当真;当然这都无所谓,我不能忍受的是温度是假的,国产很多温度都是固定的。

譬如下图:

网友:
就是这个数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国产固态里的参数都是无意义的,不要当真。

通电时间和次数都可以刷,那除了拆闪存上测试架就没啥好办法了吧?

网友:
84小时不断写入也不会这么多吧

网友:
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网友:
申请wc世界纪录

网友:
什么东西都造假

网友:
84小时不断写入也不会这么多吧,是不是软件出错了。

网友:
关心这些做什么,作好备份,随便玩。

网友:
你这是惠普定制的镁光固态吧?有条件可以刷一个镁光原厂的固件,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这个数据应该是不准的,如果真是这个写入量还没问题的话,链接给我我也要一块

网友:
随时爆雷,P过的。

网友:
这个数据不对吧,换个软件检测一下

网友:
这是软件适配的问题  主控是以16M或者32M计数的

网友:
通电时间才这么点,写入量居然这么天量,妥妥的清零盘,最多也就拿来装个系统用一下!

楼主:
应该是固件bug。随便写入几个G文件,这里显示的直接几百G的跳。反正就是按个测试系统的,没啥资料,真坏了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