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手持筋膜枪换“芯”

楼主(2023-12-11):
家里有几支筋膜枪,平时按摩肌肉放松一下,也算是舒缓一下疲劳。

这支算是最小巧最便宜的,没想到效果却是最好,力度刚刚好,也不会过于暴力,震动频率让人舒服放松。

好用是好用,可电池开始出现不耐用了,充一次的只能用5分钟左右。估计是电“芯”问题。

作为一名老拆友,果断开拆。

简单好用才是硬道理,内里机械结构相当简单。

楼主:
把低电压那颗18650替换掉

网友:
支持折腾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要不2颗电池都换了

网友:
应该换两节都换了吧

网友:
还以为换核心部件,把头换成不可言喻之物

网友:
这东西可以改装成娱乐器具的,哈哈。

网友:
要换就一起换了吧

网友:
这么简单粗糙也经得起折腾。

网友:
电池串联使用,对电池的一致性有要求。

网友:
容量型电芯替换不是很理想 光换掉电压低的那颗更不理想 估计撑不了多久

网友:
我以为是换马达呢

网友:
两节应该都换了!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应该换两节的,不过要是两节都换了,不知道下次折腾它的得到什么时候了

网友:
这行程看起来不大啊

网友:
至少比振动电机好点。没必要买无刷高配版,电路复杂,修理比有刷麻烦。

网友:
原来是换电芯,我还以为是换电机呢。

网友:
这把枪简单实用。

网友:
传动机构也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