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联想M9522复印机灰底白字故障维修

楼主(2023-12-11):
维修一台联想M9522复印机,打印出来效果为灰底白字如图:

经检查后发现转印架上少了一条电极丝(转印电极丝),电极丝相关的配件全无。

相关图片展示:

把电极丝补上后,完美修复,效果如图:

转印架上两条电极丝的作用:
  转印架上都有两条电极丝,一条是转印电极丝还有一条就是分离电极丝。

转印电极丝作用:
    生成电场:转印电极丝通过加高电压,形成一个强电场。这个电场有助于将色粉或墨粉从感光鼓表面吸附到纸张上。
    增强转印效果:转印电极丝的电场作用使得色粉或墨粉以静电方式被吸附到纸张上。转印电极丝与感光鼓之间的电荷差异促使色粉或墨粉从感光鼓表面跳跃到纸张上,从而实现转印过程。
    控制粉末传递量:通过调整转印电极丝的电压,可以控制转印过程中的粉末传递量。这对于确保打印质量、避免过度或不足转印都非常重要。

    通俗易懂理解电极丝作用:
      当碳粉图文转印到打印纸上,这时候碳粉只是覆盖在纸张表面,打印纸输送过程中碳粉形成的图文结构很容易被破坏。
      为保证定影之前墨粉图像的完善,转印后会经过一个消电装置,它的作用是消除极性,中和所有电荷使纸张显中性,从而使纸张能够平稳进入定影单元,保证输出印品的质量。

分离电极丝的作用:
    降低粘着力:感光鼓上的色粉或墨粉在转印过程中会被静电力吸附到纸张上。分离电极丝通过给纸张施加一个相反极性的电荷,降低了纸张与感光鼓之间的粘着力,使纸张可以顺利地从感光鼓上分离出来。
    避免纸张卡纸:分离电极丝还有助于防止纸张卡纸的发生。通过适当的电荷控制,它能够减少纸张在分离过程中的摩擦力,降低卡纸的风险,确保打印机顺畅运行。

转印电极丝和分离电极丝,它们的工作顺序如下:
    转印电极丝:在打印过程中,首先是转印电极丝起作用。在转印环节中生成电场,帮助将色粉或墨粉从感光鼓表面吸附到纸张上。
    分离电极丝:接下来是分离电极丝的作用。在纸张分离环节中发挥作用。分离电极丝通过给纸张施加相反极性的电荷,降低纸张与感光鼓之间的粘着力,确保纸张能够顺利地从感光鼓上分离出来,避免卡纸等问题。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结构外形类似东芝机器

网友(2024-07-17):
SHARP复印机 风格的面板,如加包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