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铁锂,想扔了

楼主(2023-12-11):
区区0.5C充电就这么大压差,静止压差低也没什么用,单体件差异大。还是不能图便宜啊

做后备电源,想着耐用就随便买的二手铁锂,没分容,蛋疼

网友:
铁锂干粗活还是不错的

网友:
二手电池哪来耐用可言啊?

网友A:
均衡一下试试,不行就扔过来

网友:
改成12伏就好用了,三元铁锂一个鸟样。

网友:
有的二手铁锂还是可以的

网友:
铁锂干粗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衡一下试试,不行就扔过来

均衡过,有几个容量明显拉了,没办法,只能换了单体或者全部换

网友B:
没办法!但铁锂最好是0.1C充电,否则容易鼓包,最高不超过0.25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但铁锂最好是0.1C充电,否则容易鼓包,最高不超过0.25C!

那是铅酸吧?0.1c充电还不如直接垃圾桶了喔

网友:
马上冬天了估计更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铅酸吧?0.1c充电还不如直接垃圾桶了喔

NO,铅酸是0.15C,三元一般轻松1C充电,铁锂的3000次冲放寿命就是得按照说明书来,否则将大大缩短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铅酸是0.15C,三元一般轻松1C充电,铁锂的3000次冲放寿命就是得按照说明书来,否则将大大缩短使用寿 ...

我买的二手32700铁锂电池给童车用,5000mAh的,经常2C或者1C充电,都不发烫,用了一年多容量也没见衰减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但铁锂最好是0.1C充电,否则容易鼓包,最高不超过0.25C!

这样还叫锂电池吗,都不如铅酸了,锂电池最大的优势就没有了

网友:
五十包邮解君愁

网友C:
180ah,0.5c就是90A,80v,7.2kw,这充电器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ah,0.5c就是90A,80v,7.2kw,这充电器可以呀!

英可瑞Tr72-3500 充电模块,单个3.5kw用了2个并联,工作挺好的

网友:
加个均衡器上去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
这就是有些人说的   组pack以后,三元和铁锂的循环寿命差不多的原因了。三元如果是大厂,组装时内阻和容量一致,后续使用很少出现某一个单体差距很大的情况。而铁锂就不行了。就算组的时候挑选的再一致,循环一段以后,依然会出现不均衡,单体差异大的情况。而且铁锂出现不均衡的概率明显比三元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