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破壁机简单拆机,故障没解除

楼主(2023-12-11):
论坛不正常,本来也没想着发贴,手又很脏不想拍照,结果还是简单拍了几张来试个贴。破壁机故障显示e3,有说是杯内无水导致,有说杯体和底座周围存在水迹导致,还有说电机故障或线路故障的,俺也不知道,反正加水开机还是显示e3,那就拆啰。图片不完整,都是片断,大家勿喷。拆开后发觉底部有短路的痕迹,手指一摸漆黑漆黑的,看电路板上又没发现零件问题,但电机上有痕迹,不知道是哪个元件有问题。水平有限处理不了,有些需要密封处理,又是非专业维修,考虑最后,是和商家协商寄回处理。

网友A:
这些黑色粉末是啥呢

网友:
黑色粉末,应该是电机碳刷磨损掉下的粉末。

网友:
电刷磨出来的碳粉,也许整机做个清洁就好了

网友:
看一下搅拌杯内部,就是刀头下面是不是有糊了的东西,刮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黑色粉末是啥呢

有刷电机的碳粉应该是

网友:
能有这么多黑粉,说明机器质量很差。

网友:
是不是感应开关坏了?看样子像个霍尔

网友:
换一个吧,修好了也容易坏

网友:
我一直以为破壁机是装修工人拆墙用的

网友:
这种故障估计要换主板解决。

网友:
不会是电机线圈烧了吧

网友:
要查一下E3故障码

网友:
13楼说的可能性最大,先测一下电机有没有工作电压!我有一台九阳豆浆机也是可以加热,但是电机不转,后来测量发现和电机串联的保险电阻跟电机一起烧了,更换保险电阻和电机以后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
焊点处理的真差

网友:
这些黑色的应该是电刷的碳粉吧

网友:
是不是感应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