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种线谁知道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3-12-11):
这种线,本来就弹性,还有磁性.我之前接触到的是哪种一根白线上面套着一段一段的硅胶套,然后硅胶套之间有磁环.那种线不好.1是磁环碰到容易断裂.2是磁环和硅胶套是分开的,每次拿都有不舒服的手感.上图的这种线还没买过.价格还没降下来,不知道谁买过,可不可以摸一下,看看是不是也是编制绳里面套着一个个磁环的.那他的弹性又从哪儿来的呢.

楼主:
看这个磁吸,好像整条线都带磁性.不会是线的外壳整体带磁吧?

网友:
市面上有那种塑料磁条,在防蚊门帘、防蚊纱窗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这种线有磁性,不外乎就是在生产外皮的时候掺入了磁粉而已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没有什么用!

网友:
太重,边充边用时,就辛苦了

网友:
看着挺唬人,然并卵!

网友:
好像电子设备是怕磁的吧

网友:
看着高大上,想象了一下发现不实用。不小心吸到小铁件了还得自己弄下来,要是铁屑多了清理都困难。

网友:
简单一根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
铁屑细小了多了,不好弄

网友:
第一次看到,感觉挺有新意的,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A:
跟这种异曲同工吧

网友:
搞个噱头以便提高身价。

网友:
保护好的话,原装线没用坏,可手机却已经退休了。花里胡哨的线都不便宜

网友:
现在的线都容易坏

网友:
铁屑多了清理都困难

网友:
这个线看起来很唬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这种异曲同工吧

这种更容易沾灰,而且上面的磁环很容易磕裂.我买了一个,上面一个环就被磕裂了掉了.等我发图片的这种线降价了买一根,就算沾会也容易拿手抹掉。

网友:
带磁铁,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