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焊东西的时候不再无聊,能唱歌的双工位T12多媒体焊台

楼主(2023-12-11):
是不是来回换头子很麻烦,是不是焊东西时很无聊,那就来看看这个吧!
外壳,之前多9块9买了两个,还剩一个。
控制板,无聊逛海鲜看到很便宜,两块20多块钱,现在涨价了,一块就20了。目前很多控制板发现地线与负极都是互通的,pcb板上切断,然后单独走地线接地,负极通过2M电阻与负极互通。
手柄,同一家店,2个不到10块钱。
插头,5芯插头,4芯线,正负各一根,地线一根,震动一根,负温差电阻直接焊在手柄插头上,可以少用一根线,也可以避免手柄温升影响,完美解决4线5芯不够用的问题。
手柄线,之前买的4*0.5硅胶线,5 米20多块钱吧。
电源,不太喜欢焊台用开关电源,总感觉不太放心,找的功放拆机电源,还是觉得工频的安心一些。变压器功率在100w左右,电压双15V,整流后21V左右。开机时压降比较大,又加了一组法拉电容,用于回温时提供大电流,同时背后加了5.5直流输出口,接245焊台使用。上面的245也是开关电源,有直流输入口,平时使用时也直接用这个电源一起带,法拉电容可以提供瞬间加热时的大电流消耗。
多媒体板某宝买的成品,不到20,支持蓝牙、插卡和收音机,听电台感觉像有人和你聊天,比听歌感觉好一些。

楼主:
发帖太难了现在,正常了再来补图吧!

网友:
自己弄的啊

网友A:
无聊就听电台?现在电台广告是真心多,到时候是不无聊了,是烦躁

网友B:
怎么容易地换头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容易地换头子的?

双工位,直接换烙铁,两把装两种头,需要哪个用哪个

网友:
带播放器的双头焊台,确实不错,适合长期做焊接的人,还有音乐相伴。

网友:
焊东西的时候不是要安静吗?会不会广告越听越烦躁

楼主:
NTC用的1%精度的,焊接再手柄插头位置,焊台机身外出,不受机内温升影响,也不会被手柄温升影响,很完美的位置。

楼主:
厚度完美,滤光片从其它电压表上拆下来的,大小刚刚好。

楼主:
手柄支架用的坏的拖把杆做的,铝合金管的,前面用小的,后面用大的,调整好长短和角度,保证烙铁头部是悬空的,加热测试,确保外面不烫手,这样比头部裸露的安全很多,避免烫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容易地换头子的?

两个手柄,一个手柄插一种头子,直接换手柄就行了,不用来回拔插头子。

网友C:
也喜欢无聊时听听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喜欢无聊时听听收音机

能听到很多新鲜事,就是10点后基本都是卖药的,各种神奇,各种治病,听的我都想买了!!!

网友:
哈哈,其实可以移植一个天猫精灵进去,焊锡的同时可以和天猫精灵玩个互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聊就听电台?现在电台广告是真心多,到时候是不无聊了,是烦躁

都是卖假药的,哈哈哈

网友:
天天洗脑,最后不得意思一下买个万能大补丸或者狗皮膏药以支持他们天天陪你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