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电冰箱的灯不亮了,拆开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23-12-11):
电冰箱的灯不亮了,是这个样子的
以为是24v或者12v电压,网上搜了搜,居然是220v的电压
然后拆开,胶不少,据说胶多的电源好
本来以为是这个电容坏了,看他新脚有腐蚀,不过没断,电容也没鼓包,电容规格是100UF50V
后来又测了测压敏电阻无穷大也应该没事
输入那里的红色电容跟着一个电阻并联,在胶下面,不知道怎么测量好坏,也就放弃了。
然后再观察发现六个LED灯串联,然后发现其中一个灯引脚腐蚀断了,可以断定这里问题,导致六个灯断路了。
然后找了一个电容剪下来了一段引脚,给焊接上了。
最后装的时候又涂抹了一圈704胶密封上了,应该不会再轻易受潮了吧。
谢谢观看,如果哪里处理不当,请大神不吝指点。

网友A:
我的冰箱都是E14口的灯泡

网友B:
现在LED引脚都是铁的,生锈容易断,铜脚的几乎绝迹了

网友:
还是灯泡的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冰箱都是E14口的灯泡

灯泡这玩意可太耐用了,后期全改成了LED是真脑残

网友:
灯泡耐用点!

网友:
LED的灯好用又省电

网友:
与传统的灯泡相比,成本高,不耐用。

网友:
LED的显着高大上呀。

网友:
这个密封胶不算多吧,只能算有一点,正常电源应该是胶全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LED引脚都是铁的,生锈容易断,铜脚的几乎绝迹了

电容电阻也是,铁引脚的多。。

网友:
以前讲质量,现在讲花里胡哨,早点报废

网友:
建议6个LED引脚全打上胶密封,以免氧化腐蚀生锈。

网友:
海尔的灯这么简陋,真是大开眼界。

网友:
腿上抹点机油,防止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泡这玩意可太耐用了,后期全改成了LED是真脑残

灯泡太费电

网友:
电解最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