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拼多多上买的充电枪散件,质量很差不防水不敢在户外用准备退掉了

楼主(2023-12-12):
看网上有DIY充电枪,说用个充电枪头装个模块,就不用壁挂盒直接接零火两根线到枪头就能充电了。
老小区没固定车位没法装充电桩,在外面商用充电桩也比较贵,准备DIY个充电枪飞线充电。
就在拼多多买了这种充电枪。

收到后发现质量很差,关键没防水,微动开关那里估计能直接进水。枪头的端子防水胶圈居然也省掉了。
感觉没法在户外用,准备退掉了。
看其他大牌的充电枪拆解图,那些防水都做的不错。比亚迪好像是用的防水微动开关,江淮汽车那种按钮带个胶套。
如果收个大牌的充电枪改还行。

不过好像用这种模块,缺少很多继电器过流保护浪涌保护之类的,
看来最好还是用个大牌的3kw或者7kw随车充,但听说有些不接地线不能用。不知道哪家的随车充可以不接地线还能用的?

网友:
何必费那个神,买个现成的充大师充电枪16A5米线的也就一百左右,

网友:
没有用过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大功率必须要质量过硬的,要不就要三天两头换

网友:
关键是:需要有电铬铁,液压压线钳,不退不换。

网友:
学习啦,长经验了

网友:
数码之家双12活动

网友:
竟然这么简单的。

网友:
本身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电气上的还是要舍得投入。

网友:
期待楼主退换货的结果

网友:
端子不应该是镀银的? 防水可以抹蛇胶,,总结下来就是PDD骗子多,总有人想着便宜买好货,是卖家傻

网友:
这种大电流高压的产品还是不要省钱的好,质量一定要过关。不能将就。

网友:
端子是不是纯铜

网友:
买了一个星星充电,1200块

网友:
防水好的要打胶,根本不可能给你DIY做得出来。硅胶圈防水只能防滴水,下雨泼水也是会湿的。不信你可以放一个受潮变色贴纸,硅胶圈会变色。

网友:
PDD上很多货良莠不齐

网友:
大功率设备还是安全第一吧

网友:
你都拆了还能退吗?

网友:
多多是啥都敢卖,楼主也是啥都敢买
还是买个家充线,然后接地的问题在自己家接地有无可能?

网友:
看模具好像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