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SONY NW-A306 数码播放机锁屏了怎么解

楼主(2023-12-12):
锁屏手势密码忘记了,关机后按住【开机】键并不断点按【音量-】进了Recovery界面,机器人倒了并显示No command。再往下一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大侠支支招吧

网友A:
安卓系统的?进恢复模式双清看看

网友B:
问sony官方啊,真的是sony的?

网友:
双清以后就可以了 小米的我直接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sony官方啊,真的是sony的?

问了索尼,答复就是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系统的?进恢复模式双清看看

进了恢复模式,显示 No command !也就是说在恢复模式下也不能执行双清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