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烧成这样了,还有没有修的必要,

楼主(2023-12-12):
单位员工宿舍的,这是第三的一个了,修师傅说要6

网友:
6百?那还是别修了。

网友A:
6块的话肯定值得修   哈哈

网友:
肯定值得修

网友:
阻燃性还挺好哩,值得一修。6多点4差不多

网友:
600元就真不值得修了,这种小冰箱新的也就800-1千。
自己会修的话就花不了多少钱,机一个继电器+几个小零件,不超过50元,但要给点人工。

网友:
宿舍用的应该不是啥好冰箱 700能在京东买新飞全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块的话肯定值得修   哈哈

上次师傅来修要600,没有修还花了60元

网友:
单位的不是随便修或者买吗

网友:
叫啥师傅。对照板号上某宝直接拿回一个主板装上。行就行不行就一起扔了~~~~

网友:
没烧到主控的话,改个外置继电器

网友:
楼主的话 没听明白

网友:
维修价格太高还不如买台新的。

网友:
核对下型号,在网上淘买一块拆机板子试试

网友:
单位的建议不要修,吃力不讨好的

网友:
换个控制器

网友:
同城买个二手也 不贵

网友:
单位的别修,出力不讨好的

网友:
600都能买一个新的了

网友:
不懂,这咋坏的?频繁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