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硬盘检测有警告项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12-12):
公司的老电脑偶尔进不了系统,今天用硬盘检测工具检测了下有提示警告和注意项,这是什么问题?

这个“不安全关机计数”,我试过是每正常关机一次就增加一次,这个是什么问题?跟系统有没有关系?

这个配置装WIN7系统是不是有点勉强了?

网友A:
05  c4都是坏道警告 影响不大能继续用  有影响抓紧备份换新吧

网友B:
这个就是硬盘寿命快到了,抓紧备份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  c4都是坏道警告 影响不大能继续用  有影响抓紧备份换新吧

用软件修复坏道有用吗?
C0 C1 C7是什么问题?

网友C:
“重新分配扇区次数”,,,说明硬盘应该是有坏道(不清楚是物理坏道还是逻辑坏道),所以测速的曲线才会突然出现大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硬盘寿命快到了,抓紧备份更换。

这个倒是没什么重要文件,只是工人日常使用的。

网友C:
2G内存,跑win7,还是64位,感觉比较吃力,或者弄个精简版的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分配扇区次数”,,,说明硬盘应该是有坏道(不清楚是物理坏道还是逻辑坏道),所以测速的曲线才会突 ...

那个有安全关机计数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有安全关机计数有影响吗?

安全关机计数,没有什么大问题,不用理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软件修复坏道有用吗?
C0 C1 C7是什么问题?

不安全关机就是非正常关机的次数  说白了就是突然断电强制断电  另一个不清楚  c7大概率是数据线问题或者虚接

网友D:
都C4 05了,还等啥?赶快料理后事吧!5块的西皮有都比你这个好1280/768你这是12的显示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G内存,跑win7,还是64位,感觉比较吃力,或者弄个精简版的win7

我找一下,重装下系统

网友:
比较老的手提了, 硬盘寿命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C4 05了,还等啥?赶快料理后事吧!5块的西皮有都比你这个好1280/768你这是12的显示器吗? ...

公司老电脑,没有到最后倒下一刻老板是宿不得放手的,

网友:
是该换台新的了

网友:
硬盘不行了,要保存重要资料,再换硬盘.

网友E:
不安全关机次数太多了,说明电源供电不稳,建议更换硬盘后检查电源是否正常,以免再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安全关机次数太多了,说明电源供电不稳,建议更换硬盘后检查电源是否正常,以免再次损坏。 ...

问题是每次关机一次“不安全关机计数”就多1点。

网友:
3W多小时的硬盘,差不多该换了,另外这鸡鸡的配置我觉得还是装个XP速度更快,装瘟7那速度撸主竟然受得了...

网友:
硬盘通电都块4W小时了,现在也有了点坏道,还是换一块吧,现在的固态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