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23新款聚源代工60V3A雅迪电动车充电器,型号DMQS6030-01,2023年9月出厂

楼主(2023-12-12):
新款最大的变化是把电压标识放大,用醒目的字体和颜色放在充电器正面,应该是为了防止粗心用户用错充电器吧。

充电器正面:

背面:

具体参数:

贴上去的大块头电压标识:

右下角标识:

新国标输出口:

打开之后,新款充电器不用想都是灌封,而且现在能带EMI的都是少数了:

高压部分:

低压部分:

高压部分主电容体积很大,400V120uf:

两块散热片上都印有“YD”字样:

变压器上的标志型号以及“60V 3A”字样:

低压部分还有一个直立的温度探头。
温度补偿功能好一些的充电器都有,不过单独有一个直立温度探头的还真没见过:

输出滤波电容100V470uf:

灌封也很厚:

聚源的固定搭配风扇零极,规格5010,12V0.08A:

散热片的厚度:

参考我其他几个电动车充电器拆解:
        拆70多在拼多多上买的西普尔60V电动车灌封铅酸充电器,型号SP330
        浙江聚源代工台铃新车原配60V20Ah灌封铅酸充电器,型号60V3A
        西普尔代工雅迪60V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DMQS6030-01,灌封,3A输出
        西普尔60V铅酸充电器SP550,输出4.5A,品字头改新国标
        西普尔60V石墨烯充电器SP500灌封型,输出4A,肉挺满
        贵州江科代工立马电动车60V充电器JK6020
        明坤代工台铃60V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DZM-60-20-5
        重庆和诚代工雅迪60V电动车充电器DZM6020002
        西普尔60V4A充电器主板
        老款西普尔60V3A电动车充电器SP330
        特能代工爱玛60V3A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DZM6020255

网友:
现在铅酸电瓶的浮充电压这么高吗?75.1V,算下来单个电池要承受15.02V电压了,之前的都是73~74V之间,单个单瓶电压是14.6~14.8V。

网友:
做工还行,大牌子的产品

网友:
还加了防水漆

网友:
这充电器不错!

网友:
做工用料还不错,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铅酸还是锂电池充电器,充电器上没有明确表述,不严谨啊

网友:
够自信,直接灌封,只换不修

网友A:
灌浆就是不让用户维修啊,坏了就买新的

网友:
这都没得什么看头,全是黑胶。

说到用错充电器,我老家那个48V锂电车给我老丈人用60V的铅酸充电器充了几回电,不知道电池有没有事,目前骑着正常,应该有保护板不至于坏吧?还好当时也没充炸。

网友:
灌胶抗震防水比较好,散热一般,这个充电器希望能测绘出原理图出来

网友B:
彻底打消坏了维修的念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彻底打消坏了维修的念头。

可以修,胶是软的,只是麻烦,而且容易把贴片元件搞坏

网友:
尽可能的防止进水了

网友:
做工不错,对普通用户来说,没有维修的必要(维修和买新的错不了多钱)。75V对5个电池充电,电压不算高,铅酸单体充满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浆就是不让用户维修啊,坏了就买新的

灌浆是对的,这种充电器防水很重要,充电都要室外,下雨什么的,没有灌浆,就试试.............

正规产品合格,额定功率下,放心安全使用

网友:
这题做工不错!
就是变压器和高压电容小点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灌胶防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