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电视屏幕重影抖动,运气好,零成本修好了

楼主(2023-12-12):
自从各种直播软件被下架后,电视机好像就出了故障,画面会一直抖动,一直以为是盒子的问题,换了新盒子,用了天线,发现没有改善,于是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这个问题居然是创维电视的普遍问题。于是拆机开干。

1、电视机故障情况

2、电视机品牌情况,型号49E360E

3、主板的全部情况

4、电源驱动板

5、耳机、usb输出及老式视频输入驱动板

6、天线输入、高清输入,网络输入解码板

7、液晶屏驱动逻辑,图片倒了,左右两个屏线分别对应左右两个半屏

按照网上的教程,说要短接逻辑板上的一个电阻就可以了,可是找了半天没找到

后面又找了些教程,发现可以通过屏蔽屏线来解决问题,于是分别在屏线上开始贴胶带,试了两次,居然可以了

修复后的效果还可以,网上说这种方式可能会造成分辨率下降,但感觉还好,就这样吧!
关于屏蔽屏线用来解决屏幕重影和抖动的原理是什么,有专业的人可以来解释下么?

补充内容 (2023-12-16 10:43):
找到了一个原理说明的视频,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https://quanmin.baidu.com/sv?sou ... 5859848208664585347

网友A:
干扰源是什么呢?这样做治标不治本吧

网友:
估计还是电源引起的干扰!

网友:
这是屏线引入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源是什么呢?这样做治标不治本吧

网上干维修的人说这种是液晶屏的问题,是这个品牌最常见的问题,不是有干扰,用胶带隔离了屏线,确实就正常了,但原理是啥就不知道了

网友:
也可能你弄的不是实际问题,
只是刚好碰到了其它,
过几天又闪了。

网友:
屏蔽线没有外层防护的裸网吗?

网友:
可能是屏线有几根没用把干扰信号引进去了。

网友:
看来这品牌的电视机确实最好别碰

网友:
屏幕问题,但我那台是短路 屏蔽一侧部分屏排后正常,但是没多久就彻底挂了

网友:
屏蔽屏线,是有屏线有短路,屏后要减电压(要作专业工具刷系统后),才能用长久。

网友:
就跟断Y差不多!不过也不建议撕Y,用不久~~~但死马当活马医,自用能用多久是多久~

网友:
曾经论坛带刀者买了一台55寸日立电视,两年不到屏就横线乱跳,lg的屏,也是用胶带屏蔽大法修好,用了半年彻底坏了。

网友B:
创维我看有几家人买过,感觉很垃圾的感觉。

网友:
看来楼上的都被“屏蔽”这个词带偏了,实际上和干扰没任何关系,楼主只是用胶带隔离了屏线和座子的连接,这里不是所有的连接,是屏线的一部分,具体“屏蔽”了那个功能(引脚)我也搞不懂,反正就是隔开了那几个引脚就搞定了这个故障。还有的故障维修师傅会直接切掉屏幕的“耳朵”(行话),你说不要嘛为什么厂家要吃力不讨好去设置这么一个功能?就像人的阑尾样?至于这么做的后果到底是降低了分辨率还是什么没人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维我看有几家人买过,感觉很垃圾的感觉。

N年前,曾经被创维旗下的一个叫酷开(因为故障率高,网上送外号叫哭开)的坑过,所以从此再也不碰创维的任何东西了。

网友:
是屏的故障,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我有一台55的TCL是三星的屏,就是这种故障,搞不好,报废吃灰

网友:
这样做治标不治本吧

网友:
可能设计的时候就决定了是个低寿命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