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86B返厂校准还是不准

楼主(2023-12-12):
前些天胜利86B因误差大,送回原厂免费校准,回来后误差范围在0.5%内,没有达到刀刀压线,看着那大5~6个字的数据就是不爽,哪怕大1~2个字也好啊,唉,以为回原厂较准就能刀刀压线,实际还是0.5%

网友A:
到底谁最准,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网友:
怎么做到的

网友:
为什么要刀刀压线?达到精度即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谁最准,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说得也对

网友B:
当你有一块表的时候,你觉得他就是准的,当你有两块表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该买个准直器了。。当你有N块表的时候,你就想通了,无所谓了。。因为你觉得都不准了。(拥有四位半61e和论坛ow18b,还有手动表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你有一块表的时候,你觉得他就是准的,当你有两块表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该买个准直器了。。当你有N块表的 ...

表越多越纠结,到底哪个才准

网友:
刀刀压线是什么梗

网友:
我想挑战一下。。。哈哈

网友:
也许厂家测试符合规格,直接寄回。
有条件自己校准,能好一些。
一般的国产万用表,想要得到超规格的性能,很折腾,因为设计留的裕量不够。
可能UT117C是个例外,6、7百元的国产万用表,60000位,标个0.3%的DCV精度,不留多点精度裕量说不过去。

网友:
哪有刀啊,叨叨压线

网友:
表准不准,恐怕是论坛上经久不息的话题。
楼主觉得表不准。首先要确定你的源准不准,标定值是多少,标定温度是多少,温漂是多少,校表时室温是多少。然后就是表也有温漂。校表应该是23℃时的值(也有20℃的,看手册)。还有你是校的哪档?是基本电压档还是扩展电压档或者电阻档,电流档?交流还是直流?这些不都是靠校准就能解决的。以前写过一篇怎么调整精度的帖子,后来觉得怕误导论坛朋友就删除了。对于会调的不必看我啰嗦,或者对精度的理解也不会去调。对于不会调的,要达到各档位各量程在23+/-5℃范围内误差不大于1个字所付出的代价恐怕远高于一块高档手持表。所以对于一般使用以(10/满量程计数)作为实用精度上限就可以了

网友:
在合理的误差范围内就行!

网友:
何必凡事力求精准,有个余量不是更好么,何况只是一块胜利表,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
能用就行,误差零点几伏算个啥

网友C:
精度其实也是卷出来的。我看搞原子弹的用的计算尺,那东西精度比起现在任一台学生计算器都要差很多。没必要在意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精度其实也是卷出来的。我看搞原子弹的用的计算尺,那东西精度比起现在任一台学生计算器都要差很多。没必要 ...

爱好,发烧!不能用一般思维去考虑必要性问题!精度也是人类技术最核心的东西,虽然对于一般人,使用中对精度确实要求不高,但是,很多人现实中也确实遇到因为精度不太完美,造成的测量困扰。人都有追求完美的梦想,我们没法去接触世界基准,只能想办法让自己的表刀刀压线,来过过瘾!刀刀压线对于很多人来说,心情愉悦,这个快乐对他们来说很有意义!
就像很多军事爱好者,你说他们的爱好有啥意义?这辈子也不可能去设计出武器,甚至很多人这辈子都摸不到这些军事装备。但是,他们过过眼瘾,过过嘴瘾也是快乐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爱好,发烧!不能用一般思维去考虑必要性问题!精度也是人类技术最核心的东西,虽然对于一般人,使用中对 ...

可惜超大,飞扬,天崖没了,现在想过过眼瘾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谁最准,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统一回复:没有一个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你有一块表的时候,你觉得他就是准的,当你有两块表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该买个准直器了。。当你有N块表的 ...

哈哈哈哈哈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