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led灯寿命也太短了

楼主(2023-12-12):
刚过一年,看着质量还可以么

网友A:
这个到底是灯珠坏了还是驱动坏了,有的灯驱动发热量巨大,把塑料外壳都烤化了

网友:
驱动发热大?功率不匹配?

网友:
我也有个灯是驱动坏了

网友:
这灯的铝基板面积有点小……不知道厚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到底是灯珠坏了还是驱动坏了,有的灯驱动发热量巨大,把塑料外壳都烤化了 ...

这种LED功率24W能热到烧开水。散热用料太差,长期用起码得降低一半功率。驱动也是缩水,还不如我买的3块钱的球泡。
24W是环形荧光灯的功率,估计是想代替,然而厂家没想到荧光灯可以长期一百度使用,LED则不行。

网友:
这种山寨玩意,不是能亮就行的么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设计寿命就1年

网友:
驱动电源现在越来越省了,越来越不经用了。

网友:
现在所有的垃圾品牌的驱动都一样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山寨堪忧

网友:
看着电容没鼓,不会是灯珠有坏的吧

网友:
应该是灯珠挂了
降低驱动电流,寿命会很长的

网友:
这种驱动发热量太大,价格也非常便宜,增加散热片.............看能管多久

网友:
N年前论坛一个伙计广告 LED 3w顶灯,偶要了一个装在北晾台用到现在还正常!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在价格战前,没有质理可言。追求的永远是价格,而不是质量。自制的用上十年八年,一点问题都没得

网友:
这个灯也就设计成三瓦能用,24瓦用一年已经很给面子了

网友:
刚买的奥克斯是降低了一般功率的,说是质保10年

网友:
能用一年算一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