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位显示1位小数的ICL7107电压表改正负3位半2位小数显示

楼主(2023-12-12):
3位显示1位小数的ICL7107电压表改正负3位半2位小数显示。

楼主:
3位半后,负值和半位共用了第一个数码管,测负压时有点小别扭,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A:
要改成自动量程就好了,当电压低时三位小数,电压升高自动跳位,就是不知道三位精度有没有

网友:
哈哈,精度还行

网友:
我还有两个在闲着呢!哈哈

网友B:
经典芯片,7106、7107,改成小数点后两位,电压范围就只能是0-20V了,原来是0-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芯片,7106、7107,改成小数点后两位,电压范围就只能是0-20V了,原来是0-200V ...

是的,最高19.99,低压使用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改成自动量程就好了,当电压低时三位小数,电压升高自动跳位,就是不知道三位精度有没有{: ...

成本高了,不合适呀!我这个3块钱一个淘的!

网友:
数码之家双12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