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尾线,这个中间电极是干啥用的?有人知道么?

楼主(2023-12-12):
左右是正负极,中间这个电极是干啥的?

网友:
也许是为了消耗库存吧

网友:
接地的.

接地的.

网友:
接地
紫薯布丁

网友:
一竖,一横,三撇,那不是接地封号吗?

网友:
感觉是接地,防止外壳漏电吗?

网友:
接地的 球机尾线吧  有的球机交流 直流通用的

网友:
接地线,不接不影响使用,但是容易因为干扰导致画面变化,雷雨天气也有可能因为强干扰烧坏,能接的最好接上

网友:
给你水帖用的

网友:
估计是接地的

网友:
是接地,防止外壳漏电.

网友:
中间电极,是接大地上的,控制大地神经经脉,与大地形成通信使用,当必要时,随时与大地进行交互重要事项...........

网友:
似乎是接地线符号

网友:
地线。如果是电池充电线,一般是温度反馈或者输出电压转换反馈

网友:
那是怕你飞天,搞个线栓在大地上的。

网友:
地线。。。防雷要求

网友:
反正是有用的!

网友:
明显接地线,没接

网友:
DC12V要什么接地,接地做什么?,那是个屏蔽层等电位,抗干扰用,咦,结果还是接地,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