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发现论坛一个问题,积分商城设置收货地址无效(已解决)

楼主(2023-12-12):
在积分商城下单,确认订单支付里面,地址设置无效,所有商品都是提示:,您尚未设置收货地址,必须设置后才能购买!。。
设置好地址以后,还是这样的提示,然后又换了几个地址还是这样,又换微软,谷歌,brave浏览器,还是一样,最后又临时下了收购浏览器,也是一样的。地址设置无效

网友A:
是不是要预先设置自己的收货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预先设置自己的收货地址。。。。。。

最开始就先设置好收货地址,然后下单就是这样了,然后根据提示再设置地址,自动刷新后,还是这样。估计是收货地址那边的,不被下单这边识别,所以认定没有地址

网友B:
我测试了几次都是正常的,是否还有其他会员有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了几次都是正常的,是否还有其他会员有此问题?

刚才又试了,换新电脑登陆还是一样,清空浏览器,还是一样,换手机登陆也是一样。我把我的登陆密码通过站内短信发给你试试。谢谢

网友B:
已处理了,应该是某种原因,填写地址时程序没有加载完整,造成地址信息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处理了,应该是某种原因,填写地址时程序没有加载完整,造成地址信息不全。 ...

正常了,谢谢

网友(2024-01-15):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了几次都是正常的,是否还有其他会员有此问题?

@家睦 我的账号也是这个问题,幸运屋“恭喜中奖!”,兑换时发现的。地区一栏不能显示,无法正常设置收货地址。烦请处理一下,谢谢!登陆密码通过站内短信已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了几次都是正常的,是否还有其他会员有此问题?

@家睦
截了个图,选设置,地区一栏不显示,不能正常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