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色环电阻阻值

楼主(2023-12-12):
求助各位大神,有个风机变频器的电阻烧了,从色环上面来看貌似是三色环电阻黑棕黑,但是这个没办法读数啊?如果按照黑0棕1这样计算,是不是应该读数1欧姆?这个三瓦的电阻阻值不会这么小吧?

网友A:
旁边那个没哟烧,量一下

网友B:
网上的电阻色环表大把的是。

网友C:
估计有一环烤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那个没哟烧,量一下

旁边的也断路了,测不出来,从另外一个板子上面同位置的电阻来看,应该是个300欧姆的,但是怎么也读不出来这个数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的电阻色环表大把的是。

嗯,4和5环的都可以找到,3环的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有一环烤化了

从色环位置来看,应该是出厂的时候就是三色环,挑开底部烧的不严重的地方看了,没有其他色环的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4和5环的都可以找到,3环的没有呢

还真是,只能寄希望于那个好的能读出电阻数了。

网友D:
那个好点绕线电阻,刮掉漆接上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好点绕线电阻,刮掉漆接上量一下。

是的,如果实在不行,只能慢慢搞碎,看看线头,接一下试试了

网友E:
找个数字表,小心剥开外壳查一下总圈数,量出较完整的线圈到引出脚阻值,再乘以总圈数

网友:
猜测可能是五色环烧没了两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数字表,小心剥开外壳查一下总圈数,量出较完整的线圈到引出脚阻值,再乘以总圈数 ...

嗯,是的,没办法的办法只能这么干了

网友:
为产上五环电阻吗?只是两个不怎么显了

网友:
测一下坏的电阻和旁边黑色的继电器的NO触点是什么关系,如果是并联关系,那就是充电电阻,并且那个继电器已经损坏,或者触点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