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松美G80;8珠暴力羊尾筒,导热面打磨+镀金正极+按键垫片,三大改善完美~

楼主(2023-12-12):
羊尾筒,直驱够暴力,三星48X 21700可以放电18A,最终稳定在4.4左右,发热量还是比较大的。
都说不实用,能长亮4A+不错了。。
正极弹簧比较硬,换触点后可以21700,效果可以。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塑料有塑料的好

网友:
我以前正极焊了一个纯银触点

网友:
手电筒聚齐儿开会了

网友:
扬扬手电玩得嗨呀,偶已经好久没撸过手电了

网友:
这家伙,现在怎么对手电筒这么感兴趣。。

网友:
一直都想弄个高亮度的手电,透镜有很多,电池更多都不知道用哪里,就是灯珠不知道用哪种跟驱动还有充电

网友A:
这样的反光杯效率不高

网友:
真暴力啊,多亮

网友:
开灯电流18A,确实够猛的。

网友:
18A电流,真是够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反光杯效率不高

挡住不需要的地方,用银镜反应变灯杯,镀好后涂透明漆防锈。最好买金属灯杯,耐热比透明塑料好。

网友B:
手工研磨技术不错嘛,磨的又平又滑的
这灯这么大的电流,时间一长散热保障不了,灯珠寿命堪忧,考验电池的时刻也到了!!!
这么亮的灯,准备去盗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研磨技术不错嘛,磨的又平又滑的
这灯这么大的电流,时间地久散热保障不了,灯珠寿命堪忧,考验电池的 ...

10秒,没等热就4A多了。导热改善,长亮灯珠问题不大,珠是用不废了。

网友:
开灯电流18A 驱动芯片不会烧吗

网友:
驱动芯片不会烧吗

网友:
26650的手电?感觉很大

网友:
质量看着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