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P开卡写表失败!

楼主(2023-12-12):
移速480G固态硬盘无法识别,拆开是YS9082HP主控
如图,找到开卡工具,但到87%就写表失败8817错误代码

不知道是不是开卡软件的本版不对,还是转接卡不行?
附件是开卡软件,2个都下载才能解压

网友A:
预扫描那里要勾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扫描那里要勾选上

试了,不行。听说软件本版不对,需要1.23本版的,这个是1.25本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预扫描那里要勾选上

应该不是那里问题,我有一个吃灰中,也是这种问题

网友B:
8817,写表失败,校验8817类表示失败。,1、请根据提示尝试替换掉错误的CE。

根据错误提示表判断,应该是有颗粒有问题。另外plane mode 最好是用single

网友(2024-01-30):
引用 网友A:
预扫描那里要勾选上

网上查询 都说要1.023版本  但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8817,写表失败,校验8817类表示失败。,1、请根据提示尝试替换掉错误的CE。

根据错误提示表判断,应该是有颗 ...

有些说要用TWO  但感觉不管SINGLE 还是TWO 不行的都不能过

网友(2024-03-31):
谁有1.23版本?

网友(2024-07-14):
有没有怀疑是线的问题 似乎要用1153E或jms580芯片的硬盘盒或易驱线 不然会失败

网友:
在设置里,把  ”程序选择“中的”Download SPI“的钩去掉,再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