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法系发电机保养。翻新和多次攻克难题,零件不换修复自己做,类似重做这种级别的

楼主(2023-12-12):
分类选综合,,因为啥都经历了,能想到的修复技术。
精密钻孔,反向取螺丝,电镀,碎片级别零件恢复如新,卡起生锈的轴承,液压机压不动,拉玛更加不动。卡住的轴承不仅不受损,还要拆下来,一个零件都不换。碎了的粉末一样耐高温轴承套,重做,异型螺丝无中生有做出来,胶木修复等。

楼主:
又被防火墙拦截了。。还得修啊。编辑的没了

搞技术的说真话没毛病,但是听众有的喜欢不严谨说大话,指出来这种包修的厂家都做不到,你一个听众在那说包修,指出来,法系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才是客观真实的,听众还要嘴硬不认,反而说法系全部都好,真是够了这种想法。。我是反感阴阳类型的人<>,避而远之。

楼主:
图太多了,不影响大家观看就缩减看合适。还不包括另一个手机拍的。

大概收获就是。。。别涉水

及时拆开修,

发电机会坏,

要不是我提前有预感且有工具。。高速上刚下来几分钟,全部店铺关门藏区,没人给你修,报价都是两千多,当天修不了,等等,

不然没用金刚钻和工具配件,也是修不了,也得喊救援。

法系车上了年纪,,不修,心理不强大的,镇不住。

任何车都是

网友A:
这就厉害了,真是大牛啊。。。

楼主:
这个不是正向轴承,虽然我有32吨液压机<自制的>但施加了比平时多的力,液压机的钢板都变形了,轴承都脱不开。虽然没到极限。但是到了发电机铝合金外壳的极限,拆了是为了要用,而不是搞破坏,只能很温柔+科学拆装并修复才行。

扁平的铁板都能变形和断裂,就差点外壳也压碎了,

所以微操必须要有,最后用了巧妙方法才拆出来,

这种内封闭还要保轴承。最后除了粉末一样老化成渣的一个塑料碗外,都原样修复并没换件。

我才可以说我不是换件工。是修复。

看一下拆之前,螺丝都锈蚀了,加了很大的力,三个晚上才下来,电动扳手都震发烫,。新电池容量都打来没电也没松开。

保养要及时。,。我这都还是很小心在用的车。。买车除非新车,需要多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厉害了,真是大牛啊。。。

也不是大神,主要是想修的完美一点,之前坏在高速上,别人要大概接近3k块钱,且当天没货才修,春节的藏区,鬼都找不到一个。,,自救成功,当时只为了修好,毕竟又冷,坏在路上。拆装没留意,本就老化脆的外壳和轴承生锈没有弄,螺丝异型的,还不知道在车上还是跑丢了,只能自制和修复了。

网友:
总结一个字6 除了不清晰外其他都很完美

网友:
学习学习可以进步。

单说第一个图,是不是坛子网站还是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差不多10天了,终于又上来,也是看到这个显示

之前一直502,又约10天了

网友:
法系民间专家

网友:
有工具,有技术 ,什么都可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