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小主机的主要问题还是散热不好,而且风扇不通用

楼主(2023-12-12):
最近在咸鱼上买了几台小主机,联想thinkcentre、DELL的PRODESK、NEC,还有几台国产j4125、N5105
发现前面几个TDP为35W功耗CPU,小主机发热明显,风扇比较嘈,主要是机箱太小,散热不良,而且散热风扇也较小,且不同厂家和型号不通用,后期买配件不方便。
国产的j4125和N5105,由于CPU本身功耗低,机箱温度控制较好。
总结:普通玩家,要么大机箱,通用配件,要么低功耗小主机,不建议使用35W功耗的小主机,使用体验不太好。

网友A:
看用途吧,像我的软路由用J6412,平时不加风扇,温度可以去到六十多度,加个小风扇,可以降低到4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途吧,像我的软路由用J6412,平时不加风扇,温度可以去到六十多度,加个小风扇,可以降低到40左右。 ...

这个U好少见

网友:
不会加个散热底座吗?

网友:
7代以后的小主机发热不大的

网友:
换风扇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想风扇通用买a300啊

网友:
不太喜欢外置电源的小机箱,itx+1U其实大不了多少

网友:
我有台HP的一升小主机,平时挂在显示器后面,上上网没什么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