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使用万用表(2台)在板测量mos管。

楼主(2023-12-12):
这几天正在准备把一个有故障主控为KA7500(TL494)的开关电源修好后,改造成可调电源。
在测量mos管的时候发现必须拆下来才容易测量,原因是给G极上电后被电路板上的其他器件将G极电给放了,这样D极和S极就不容易测量。
考虑到如果持续给G极加电压,D极与S极之间就可以是导通状态,刚好家里有2块万用表,把万用表都拨到二极管测量档,其中一块G极接红表笔,D极接黑表笔,另一块D极接红表笔,S极接黑表笔。这样可以在板测量了。

注:
有些mos管导通电压要求较高,普通万用表二极管的输出电压可能只能将mos管的处于半导通状态。
我有UT89XD有专用LED测量档输出电压11V,基本上可以驱动mos管。
有空再补图。

网友A:
这是在线测量MOS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线测量MOS管吗

电路板不通电,如果在通电的情况下,你给G极加压,D与S导通如果电流超过mos管极限值,mos管肯定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不通电,如果在通电的情况下,你给G极加压,D与S导通如果电流超过mos管极限值,mos管肯定烧。 ...

很多时候受外电路影响G极电压根本加不上去,硬加会烧别的元件

网友:
在板测量就是个头痛的问题

楼主:
再次提醒不要在通电的情况下随意测量mos管!!!

我于2023.12.13日在明知道可能炸管的情况下,在摆弄一个有问题的开关电源(主控3842),通电时弄该芯片第6脚(接mos管G极),炸管了,嘭的一声一路火花带闪电,最后测量高压区没省几个好的元器件。
切!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提醒不要在通电的情况下随意测量mos管!!!

我于2023.12.13日在明知道可能炸管的情况下,在摆弄一个 ...

要测也可以,先接好表笔并确认接触良好再上电,测完先断电再去表笔

网友:
gs极间加10v直流电压,测ds极的导通阻值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