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大家哪款净水滤芯品牌的好,求品牌链接

楼主(2023-12-12):
净水器是组装的。用的是通用滤芯。 请问哪个品牌的好。最好能发下链接或者店铺名称。

我tb搜索了几款都是个人卖家,没有找到正经品牌商家555555。好避免买错。

最好能发下链接或者店铺名称,

现在用的就是下图这样

网友A:
我买的叫什么钻,感觉不错,或者按排名买

网友B:
这个是韩式(美式)快接。
国内一线品牌几乎都不做,专做定制接口的滤芯翻倍卖高价。
二线品牌有韩国苏尔,长虹,容声(海信)等,三线品牌更多,必须问卖家有没有涉水产品证书。
店铺转手换得很快,有很多几年就不做了,找找老店或者交了保护费的天猫或企业店吧。

网友:
用的不多
只换过两次前三级
大概50

网友:
最关键的那个RO膜的,打着美狗棒子品牌的贵一点,国产的15—50之间,其余四四级滤芯随便选。

网友C:
刚换了两支RO,买的汇通的,放心点。

网友:
自己没有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韩式(美式)快接。
国内一线品牌几乎都不做,专做定制接口的滤芯翻倍卖高价。
二线品牌有韩国苏尔, ...

好专业~  如果现在买净水器哪样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换了两支RO,买的汇通的,放心点。

好的谢谢~

网友:
有涉水产品证书的才放心,杂牌的滤芯里面材质没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叫什么钻,感觉不错,或者按排名买

应该是钻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专业~  如果现在买净水器哪样的好?

买通用滤芯的,尽量选择大品牌(虽然价格高一点,用料装配及售后会稍微好一点)。
你这种5级快接滤芯的就不错,更换方便,而且没有滤瓶被沉积的污垢所污染的几率。裸露滤芯的在更换时还得要清洁。
水质差水垢多要用反渗透,再加上通用滤芯的,裸露滤芯的大牌只有世韩。韩式快接滤芯的二线品牌就是上面几个。水质好的,用个超滤都绰绰有余。水龙头最好要换成不锈钢的,不然国标含铅黄铜水龙头放出的第一杯水的重金属铅含量会比较高。

网友:
RO膜买进口的,陶氏就妥了

网友:
应该都差不多吧

网友D:
没用过学习学习,都是在小区花钱去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学习学习,都是在小区花钱去接

是拿桶接的那种吗? 以前用过,但看到过一次清理内部,蓄水池太脏。就退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通用滤芯的,尽量选择大品牌(虽然价格高一点,用料装配及售后会稍微好一点)。
你这种5级快接滤芯的就 ...

最近在查检测笔,现在只有tdd检测笔  水质4。想着有没有更多功能的检测笔,看下其他数值如何。毕竟饮用的一定要好些。

网友E:
一直用汇通,其他信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汇通,其他信不过

链接有吗发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