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pwm控制器,这个说明书明确说是支持磷酸铁锂,

楼主(2023-12-12):
pwm控制器,这个说明书明确说是支持磷酸铁锂,但拆出来和上次的貌似没多大区别
难道是故意限制了

网友A:
这东西没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没啥意思

小功率用哈,点个灯,只要不把电池搞坏就行啦

网友:
我的铁锂到12.8v一直冲不满,并且晚上掉电,拆掉控制器电池电压一点不变。

网友:
电路简单耐用,最大功率跟踪复杂不少,出问题难找故障点。

网友:
如果电池有保护板,充电的时候保护板关闭了,输入电压会直通输出的,最高电压会达到太阳能板空载电压,小心击穿负载设备

网友:
程序里多写一段代码的事情罢了,想支持什么电池就什么电池!

网友:
这样的以前只支持电瓶,小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