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eise(魅色)充电器改TypeC口

楼主(2023-12-12):
就是这货,本坛神器。相信坛友们几乎至少人手一个了。
我有4个先改1个试试效果,在C口大势所趋之下原来的micro口实在是不方便。

买的这样的:

几乎白嫖的价格:

过程略过,折掉原来的。装的现在的。就是这样。。。。。。。

网友:
口子掏的挺方正的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带板的tc加在原口子或者USB口子上面,或者另外找空间开孔的好,多套家伙多条活路

网友:
下次建议用6PIN的,因为有些充电头C口,要通信才出电压。至少要把信号拉成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带板的tc加在原口子或者USB口子上面,或者另外找空间开孔的好,多套家伙多条活路 ...

我也是这个想法,正想说就看到你的评论了,莫非搞维修的都给自己留的有退路

网友B:
只接两条线,遇到PD头子/CC线就不能充电啊,应该想办法加上5.1K的下拉电阻,这样才能通吃

网友:
你这个c口严重缩水,cc线没法充电

网友C:
你这c口太贵了

网友:
这个C座不好用

网友:
这个另增加口

网友:
感觉应该打点胶保险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c口太贵了

你这好便宜,有邮费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只接两条线,遇到PD头子/CC线就不能充电啊,应该想办法加上5.1K的下拉电阻,这样才能通吃 ...

我的想整根线?不换c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只接两条线,遇到PD头子/CC线就不能充电啊,应该想办法加上5.1K的下拉电阻,这样才能通吃 ...

最近貌似论坛正常了,丝滑了,

网友:
改了使用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好便宜,有邮费么?

没有邮费的,不过被我薅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邮费的,不过被我薅没了

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想整根线?不换c口

其实买个C母Micro公的转接头就行了,适合懒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貌似论坛正常了,丝滑了,

都正常好几天了,你也不出来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