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微波炉之磁控管探讨

楼主(2023-12-12):
品牌:美的

这个造型也没啥好说的,机械控,便宜好用机型,当年全新机,也不过250元

故障:不加热,经测量,是磁控管对地有电阻,绝缘不良。经更换后,正常加热

提问请教:

磁控管 的 管座对地短路或绝缘不足,有电阻值,那么,拆掉管座不用,直接从内部铜线中接线出来,连接到变压器,是否可行??

可有谁实施过??

个人观点:是可行的,管座出现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管座金属与2个引脚,距离有限,加上高压,时间久了,导致管座与金属绝缘不良。

取消管座,那么引脚线材套黄蜡管之类的,多套几层,这样远离金属层,加大绝缘距离。是否可能出现别的问题,还请大家一起探讨。

算是经典外观了

磁控管品牌型号

油污不少

磁控管2脚间,正常情况下,电阻是非常小的。开路或电阻很大,那就不正常了

检测磁控管2脚对地电阻,发现有150欧的阻值。NG不良

按剪头方向拉扯,可打开外壳

磁控管壳内情况

卸的壳盖

将铜线分离,再测量,左边的引脚对地,有152欧电阻值

右边引脚,是无穷大,正常的

将管座拆下来看看究竟

分离管座,左引脚根部有发黑情况

测量

再深入分离引脚,绝缘层已击穿破损发黑

网友A:
买管座几块钱, 悬空不好做绝缘一打火又把高压包、高压硅堆烧了那就丢了西瓜捡芝麻了。

网友B:
磁控管做里面有个穿心电容,作用是配合灯丝引线里面两个电感滤除微波,防止泄露。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微波尽量少的从磁控管理出来,按道理微波炉的外壳也是金属,接地的,是可以防止微波泄漏的,但是厂家这样做肯定有它的道理。

要取消插座,那么这里不单没了滤波电容,还开了个大窗口,原则上讲,微波炉外壳的所有开口都不能大于前面板那个铁网的洞。

因为微波的波长决定多大的孔洞能泄漏微波,你要取消这个插座,那么外壳的密封就要加强了,不能有大于面板滤网口径的空洞,比如后面散热器风扇的出风口也要用滤网堵起来。

网友:
这是高压放电烧坏了吗

网友C:
这微波炉楼主用了有十年了吧

换个管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微波炉楼主用了有十年了吧

换个管座就行

估计有,不是我的,是同事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控管做里面有个穿心电容,作用是配合灯丝引线里面两个电感滤除微波,防止泄露。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微波尽 ...

所谓的穿心电容,拆管座时,并没有发现常规类似之类的电容.............所谓的洞大小问题......管座本身也是胶的,并不能防电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管座几块钱, 悬空不好做绝缘一打火又把高压包、高压硅堆烧了那就丢了西瓜捡芝麻了。

...

所以拿出来,探讨一下..........必竟管座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管座几块钱, 悬空不好做绝缘一打火又把高压包、高压硅堆烧了那就丢了西瓜捡芝麻了。

...

悬空,线材自然是要套黄蜡管之类的...........

网友:
修过一次同样的故障,也就几块钱的东西,没必要冒这个风险吧。。

网友:
口罩过后,家里有电器东西坏了,老婆都不许修,敢修就连我一起扔出家门,现在小家电又便宜又好用,再说去人家家里玩,看看都是新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谓的穿心电容,拆管座时,并没有发现常规类似之类的电容.............所谓的洞大小问题......管座本身也 ...

那只能说你白拆了。

插座的那个铁棍子,到达管座内部时,有特殊绝缘,然后外面有涂层。铁棍子是一个电极,中间绝缘,外面涂层又是一个电极,这个电极是通过导体接外壳的,这个导体应该只有能够穿过这个铁棍子的空间。这个电容一般只有几十到几百PF,对于2.4GHz的微波足够短路了。你别以为这里会看到一个1000UF大电容。

管座能击穿,就是穿心电容两个电极击穿了,塑料做只是个支架和保护,里面的电极和外壳会构成一个足够屏蔽微波的屏蔽。

要是没有这个结构的话,说明你这磁控管原来就是换过的翻新品。

至于能不能防微波泄漏,你可以仔细回味一下你拆的倒数第四个图。

建议你再拆一个,仔细看,可以采用加热的方式去除塑料部分,就能看得明白些。

网友D:
1、微波炉磁控管两个灯丝引脚间有个电容,对地短路大都是它击穿了
2、这个型号微波炉内胆的漆层太烂了,看见好几台都是内胆上部漆层剥落后生锈。所以用完后注意通风,经常清洁,食物加热时尽量封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微波炉磁控管两个灯丝引脚间有个电容,对地短路大都是它击穿了
2、这个型号微波炉内胆的漆层太烂了,看 ...

是的,加热食物时,要有盖子档一下,避免油到处喷。

这台是我同事的,就超多油污

网友E:
我现在用的微波炉原配磁控管拆掉灯座固定铁皮,用普通3M绝缘胶带缠绕以增加直径以便卡在原位置用了两三年无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的微波炉原配磁控管拆掉灯座固定铁皮,用普通3M绝缘胶带缠绕以增加直径以便卡在原位置用了两三年无 ...

嗯,按理说是可行的

网友:
我家第一台微波炉就是美的这货,记得是机械版。刚过保就坏了,当时不懂,让售后上门服务,记得买这个微波炉花了不到400块,结果维修花了200多。

网友F:
磁控管的管座有卖的,不贵,换一个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控管的管座有卖的,不贵,换一个就修好了

探讨这个,不是贵不贵的问题。自然知道有座子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