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德力宝19v/6.32a电源拆解(Delippo B01190063)

楼主(2023-12-12):
淘了一个德力宝19v6.32a剪线电源,插电指示灯不亮,万用表测也没有电压输出,就拆开了,发现炸管了,请大神指教一下,那个IC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上面的喷码看不清了。蛮好拆的,卡扣结构。散热做的也很好,料也挺足的

网友:
想省事就再买一个  ……

网友:
你这个电源还修毛,拆件吧,mos炸了,主控炸了,整流桥估计也完蛋,保险也完了,还有其它故障等着你排除

网友:
没啥意义了。纯粹练技术了

网友:
都成这样了,建议咸鱼买个好的

网友:
建议直接扔掉或者拆铜线,电源主控芯片炸了,高压侧大部分原件基本不保,没有价值修了,如果你想练练手,不计成本,可以试着折腾一下

网友:
三大件有问题的,多多少少都有问题。。我这种半桶水看到这样就直接弃疗。。

网友:
这电源也就这样吧,比杂牌的强一些。
芯片上还可以看到部分文字,放大看看吧,应该可以查到型号,这种电源还是好修的。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
做工不错,可惜烧了

网友:
不知道芯片型号,可以跑一下芯片周围的电路,把电路图画出来,比如哪个脚是供电,哪个脚是地,哪个脚接MOS,哪个脚接反馈。。。再根据电路图去找芯片

网友:
修啥呀,全炸了

网友:
一般的电源,没有主动pfc,现在很多大功率电源都有主动pfc。炸得厉害,不值得修。楼上说的练手的除外

网友:
烧得厉害,别修了,换一个吧。

网友:
可惜了,做工还行,估计是过载使用,板都烧黑了

网友:
做工一般,会修可以修,不会想学技术也可以修

网友:
虽然该有的都有了,但120W都没主动PFC,相比笔记本原配电源还是差了些,都烧成这样了不建议修了,留着拆件用吧。

网友:
看用料还不错的,值得折腾

网友:
好端端的怎么就BM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