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5年车龄二手车换车,油车还是插电混动

楼主(2023-12-12):
2018年的时候买入的二手铃木天语sx4,07款自动,08年上牌的,3.8万元。大件没出过问题,主打一个便宜,平时上班也不开车,所以有问题也能忍。不过小毛病越来越多,空调不好用,副驾升窗器,后视镜调节,车窗锁定都时而抽风。换过两次汽油油泵这是最大的问题(说是通病,油泵喷嘴开裂)。今年车价便宜不少,另外平时主要开高速,想换一个大点的,安全系数也高一些。感觉现在大趋势已经形成,以后必定是电车,混动的天下。油车越来越小众。不知道混动的后期费用高不高,保养要不要两套系统的付出,保费高不高。

网友:
一年2箱油的用油车。天天100以上公里的用电车。

网友:
不知道你这车使用目的,天天通勤可以便宜充电的,电车好(北方天气冷会导致续航缩水),没什么维护费用。但节假日外出在高速因为车多进不来服务器,不能充电也够呛的。

网友:
楼主开的少,又有经常高速,必须闭眼买油车啊。
多看一眼电车都是输,电车的优势在楼主这里一文不值

网友:
经常高速,所以呢……

网友A:
感觉混动的车部件多,出问题概率是不是要更高

网友:
开的少就买油车,高速上优势明显,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我媳妇的那个电动爹每次节假日上高速,排队排的的我想砸车。

网友B:
长途多,每年1,2万公里,选油车就行,趋势不趋势的,自己用着舒服才是王道。

如果家里能装充电桩,插混车是不错的选择,可油可电,也没有续航焦虑。

总之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使用场景来选,然后可以多看看抖音平台上对各种车型的评测,买车好避坑。

网友C:
“”感觉现在大趋势已经形成,以后必定是电车,混动的天下。油车越来越小众“”
我的感觉恰恰和你相反,油车不受宠完全是因为其它原因

网友:
买沃尔沃xc90吧

网友:
总感觉电车就是个过度产品,小日本为什么不发展电车,而是研究氢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途多,每年1,2万公里,选油车就行,趋势不趋势的,自己用着舒服才是王道。

如果家里能装充电桩,插混车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混动的车部件多,出问题概率是不是要更高

我确实也这么感觉,可是没有实际数据。

网友:
南方可以买纯电的。充电方便就行。

网友:
油车就油车,电车就电车,混动还真不是个好选择

网友:
比亚迪出了个10万的混动,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
电车不是新能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现在大趋势已经形成,以后必定是电车,混动的天下。油车越来越小众“”
我的感觉恰恰和你相反,油 ...

国6B  真是把油车按的死死啊

网友:
开的少,上班不开,只有时跑高速,这还用考虑么,当然油车,混动完全没用

网友:
二楼的说的简单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