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的LR18650LA电池,请问大佬什么参数

楼主(2023-12-12):
是力神的吗,容量多少?放电倍率多少?

网友A:
力神 LR18650LA,容量2000毫安时,支持10倍放电(20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神 LR18650LA,容量2000毫安时,支持10倍放电(20A电流)

谢谢
内阻20左右是不是有点大

楼主:
平衡车里的,就跑了26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