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烧煤油的油汀,有没有有人用过?乡下是不是好用?

楼主(2023-12-12):
煤油应该可以买到吧?

柴油能烧不?

网友:
柴油应该不能烧,普通煤油应该也不能烧,有味。得买那种特别干净的煤油。有专用的灯油,挺贵的。

网友:
我看到自制房车里有安装的挺暖和

网友:
柴油燃点220,不易挥发,你点不着,柴油机里面是压燃的不是点燃的

网友:
味道会刺鼻不好用。

网友:
淘宝有卖取暖油,买不到的话可以去加油站买取暖煤油,一般只有总站有卖!

网友:
日本用的多,有些应该可以烧柴油,特别是那些无焰燃烧的应该是煤油酒精汽油柴油都能烧,不过汽油和柴油都有添加剂对里面的催化剂的寿命有影响,
以前买过一个煤油汽化炉就是煤油酒精汽油柴油都能烧,应该也有这种类型的取暖炉吧

网友:
现在这些油之类的应该难买,或者要办理手续。

网友:
应该可以烧,可能会有味

网友A:
乡下不是应该烧柴么,我姑姑舅舅家都有那种烧柴的炉子,一根烟囱伸到墙外面,烧起来后房间里挺暖和的,他们都是线下店里买的,不过假货宝上也有不少类似的:

网友:
我们乡下一般都烧柴,取炭火取暖

网友:
煤油比柴油贵吧,要想燃油取暖最好用柴油吧,有柴油锅炉和柴油暖风机

网友:
一般不烧油,会有味,还不如烧炭。

网友:
复古的节奏

网友:
用煤油的话,味道轻点,但也能明显感觉到,建议换个方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乡下不是应该烧柴么,我姑姑舅舅家都有那种烧柴的炉子,一根烟囱伸到墙外面,烧起来后房间里挺暖和的,他们都是 ...

见烟就他喵的上门,直接端你炉子。还烧。。。

楼主:
现在这些油之类的应该难买,或者要办理手续。,,,哎,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乡下不是应该烧柴么,我姑姑舅舅家都有那种烧柴的炉子,一根烟囱伸到墙外面,烧起来后房间里挺暖和的,他们都是 ...

现在都不准烧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烟就他喵的上门,直接端你炉子。还烧。。。

你们发达地区吧,我们那没事,冬天农村烧柴的多,毕竟属于有山的地区...

网友:
有看到用柴油暖炉的,在烟管的地方加东西把热能利用完,但最好有辆柴油车。取油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