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诚联CLV012330N开关电源

楼主(2023-12-12):
拆解诚联CLV012330N开关电源

网友:
能过33a电流吗?

网友:
33a,个人觉得不太可能

网友A:
开关电源的风扇是故障多发点,一般先坏的都是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风扇是故障多发点,一般先坏的都是这东西

带温控的风扇稍好点
主要缺少维护容易坏,还不肯用好的带轴承风扇

网友:
看样子不像有400W功率,最多200W的样子,不知道能不能带得动12V手电钻

网友:
不像有400W功率

网友:
用功率计试试,看用料还行。

网友B:
这是报废了拆解?

网友:
看变压器,输出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吧

网友:
虚标夸大一些好象很普遍。  按ATX铜牌电源,峰值功率400W,按80%转换,320W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报废了拆解?

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开关变压器看起来瘦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