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大华HFW2125B摄像头 附修改密码复位触点图

楼主(2023-12-12):
电脑登录网络摄像头修改密码方法
1、将摄像头通过网线连接到电脑网络端口
2、用该品牌设备搜索工具(大华官网下载configtool,海康威视是SADPTool)搜索后查看摄像头的IP地址(例如大华HFW2125B是:192.168.2.132:47777)
3、在通电状态下,短接摄像头主板上的复位触点
4、把电脑设置为和该摄像头同一个号段的固定IP(即192.168.2.XXX)
5、通过WEB网页登录摄像头,在电脑上用IE浏览器输入192.168.2.132,登录大华HFW2125B摄像头,输入账号admin,密码为admin(或者六个8或者六个1),即可将密码重新修改设置。

网友:
谢谢分享 …… 这照片拍的好

网友:
感谢分享!我这边还是海康用的多,不过海康现在吃相难看!

网友:
前些日子拆了一个,短路内部的电池,结果还是没有清除掉密码,原来是姿势不对

网友:
很厚实的散热片,外壳也是铸铝的,好评。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还能硬件去密码呢,不知道海康的能不能?

网友:
这样是比较好的。

网友:
这摄像头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原来复位是这么复位的,学习了

网友:
短接后通电一会就恢复出厂设置,我上次在废品站捡了大华摄像头,电路板类似就这样恢复出厂设置的。

网友:
这个没有配套的设备也可以用?

网友:
做工不错,好评

网友:
我也用硬件的方法恢复过

网友:
别的品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接口?

网友:
长知识了,这也没个标识,不说真不知道哪个是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实现硬件复位。

网友:
通用吗?方法

网友:
这看起来不像手指头啊

网友:
这才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