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抄作业。LM399基准制作

楼主(2023-12-12):
看到一个不错的基准,据说制作简单,于是自己也做了一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7313&extra=page%3D1&page=1

板子画好了,发现嘉立创10CM免费,无奈,缩进去1MM,然后放弃了V割,准备自己回来割开。
今天板子回来了。跟预想的一样

轻松分开,,,

外形不过关,画的时候,大意了,本来就是试验板,所以当时也没有太在意。

这是没想到的,,见红了。。

上午板子就到了,但是,贴片20K下午四五点才到,640K的至今还没有到。。
不得不说说这些卖电阻的,,,那种直插的五环电阻,10K 的1%的电阻,实际阻值能到9.8几K ,,,

卖家还很有底气的说是正负1%,,,100个10K 的电阻里面,好不容易找了1个10.0几K 的,,几种阻值的也是,都是在误差范围内外徘徊。。。。
好在,东拼西凑,凑够了那6个电阻,,,还是贴片相对来说阻值更接近
噔噔瞪,,

640K的电阻没到,只能这样,主要是验证这个电路,实际使用的话,这些金属膜电阻还会再换一下
电源用的是万用表表显15.0000V

矿坛发不了言,自己制作一下分享一下,顺便跟大家交流一下。

补充内容 (2023-12-19 11:09):
补充不能加图片了。。。。。

补充内容 (2023-12-19 11:16):
OSOPA1001CTS 高精度网络电阻  具有单个温漂25ppm 对比温漂5ppm 单个精度0.25% 对比精度0.1% 是理想的分压网络电阻

http://www.vishay.com/docs/60002/osop.pdf

网友:
表是真高级。

楼主:
看制作啊,亲

网友:
看看短稳和长稳怎么样

网友A:
其实淘宝上这些所谓的金属膜电阻,基本上都是碳膜电阻冒充的。。。真假对比:

网友B:
打板怎么这个形状?

找个盒子

网友C:
实测过,金属膜的也一般般,估计无法和lm399配合
建议并联一个碳膜电阻,温漂会好很多,如果配合得好,勉强能凑合用在lm399上

网友:
表这样好,制作肯定错不了

网友:
看着效果还不错

网友D:
基准还搞那么多开关增加不稳定,并且普通电阻的温漂也明显,不如简单点,稳定准确点
看今天一个卖基准的,10-100v,竟然一堆串联,用一堆可调电阻。

网友:
电阻买蓝环或者紫环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淘宝上这些所谓的金属膜电阻,基本上都是碳膜电阻冒充的。。。真假对比:

...

原来如此,怪不得,我朝着电阻吹口气,阻值就往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板怎么这个形状?

找个盒子

淘宝,签到红包,不到一元搞到的铝壳密封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准还搞那么多开关增加不稳定,并且普通电阻的温漂也明显,不如简单点,稳定准确点
看今天一个卖基准的,1 ...

这个电路的方式就是,用开关代替调电阻。
比如说,你想得到10K 的电阻,而你电路板上的电阻打比方就是9.9K,平时我们就是串一个电阻,但是又会再差一点,然后再并或者串。这些拨码就是为了串联和并联而设置的,最终调到一个期望的值10K.反应到实际电路板上就是,调拨码,让输出达到10.0000V.

楼主:
打板没收费。。。破处成功。稍后进行第二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测过,金属膜的也一般般,估计无法和lm399配合
建议并联一个碳膜电阻,温漂会好很多,如果配合得好,勉强 ...

效果不理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签到红包,不到一元搞到的铝壳密封盒子。。。

不错,还是铝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淘宝上这些所谓的金属膜电阻,基本上都是碳膜电阻冒充的。。。真假对比:

...

是这样的,要不怎么说:假货宝
淘  特更假

网友:
金属膜100ppm,给低档的基准够用
lm399,确实差点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