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锂电扩容换均衡保护板

楼主(2023-12-12):
原电池容量偏小,用了几年后已经严重不均衡了,拆开加电芯扩容,换均衡保护板。

网友:
全是18650的吧。

楼主:
是的,某多多砸蛋买了,现在已经被拉黑,砸不了蛋了

网友A:
这个18650 的多串多并可靠性太差,我都是上大单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8650 的多串多并可靠性太差,我都是上大单体的

又好又便宜的大单体电芯不好找呀!

网友:
褐色的是什么电芯?怎么还两种混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某多多砸蛋买了,现在已经被拉黑,砸不了蛋了

怎么才能砸到电池的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才能砸到电池的蛋。。。

多收藏浏览,就有了,多多算法有点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收藏浏览,就有了,多多算法有点强。

网购货真价实的好电芯真是不容易

网友:
主动均衡好,还是被动均衡好?!

网友C:
这个新换的保护板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新换的保护板贵不贵?

极空蚂蚁的价格都不便宜,极空均衡电流大一些,做了3个了,目前使用还挺好,多多买了,175左右,有卷便宜一些。

网友:
感觉比我遇到的打农药机配套的电源强,至少电池比较规整,我遇到一个5并10多串的电池,没有电芯的隔仓,就是简易的热缩套。据买主说1千多买的,总共用了不超过一手之数。里面电芯都是多次点焊的杂18650.当时是其中一组5个电芯端电压为0,单独冲电压可以缓慢提高,但是一旦不充电就迅速降低到0建议楼主上21700或者更大单体,相对假货少一点。

网友D(2024-01-11):
哈哈哈哈哈哈

为了减少不良影响,我还是擦除部分信息

楼主:
极空的电压默认不是很准,到手需要校准下,校准后再设置充放电截止电压就可以了,没有傻板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哈哈哈

极空客服这么吊,吓傻了

网友A(2024-03-14):
换大单体更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大单体更香

车子小,装不下呀!

网友:
兄弟好手艺

网友:
兄弟这是撸了多少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