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羽5.5KW即热式热水器,简单问题复杂维修~

楼主(2023-12-12):
  地处南方,此热水器作为燃气水器的补充,冬天用得多,夏天用得少,用了近4年没出过问题。几天前一边用心里还在想——这热水器真不错,即开即热不要太爽,突然就不出热水了,以为是水温过过高保护,关水重开,指示灯显示短暂加热就停了,单闪绿灯回到初上电状态,然后又短暂加热一下,如此往复循环,调整水温水量关电重开各种折腾咋都不行,意识到这货坏了

  那就拆下来修吧,拆机过程略,这里有以前刚买时的拆机帖 全网首拆飞羽FY-18SNOX-55H即热式电热水器

  第一回合,这玩意儿又要水又要电的,电流还不小,一般插座线路伺候不了,直接测试维修忒麻烦,只能间接测试,把加热丝从接线柱断开,接个灯泡当负载,先测了下主板(芯片)供电4.7V,咋不是常见的5V呢,以为找到问题了,擦干净贴片稳压二极管,一查丝印,它就是4.7V的,拿块磁铁靠近干簧管代替水压开关,加热指示灯闪烁,灯泡亮起,没问题呀,反复试都正常,那就原样恢复装回去吧,谁知却涛声依旧。
  第二回合,既然灯泡作负载正常,接入发热丝就不行,区别仅是发热丝功率大得多,难道是电压被拉垮了,测量加热丝阻值8Ω多正常,加热瞬间测输入交流电压并未降低,受台盆下空间及安装位置限制,要进一步测量板子工作状态几乎不可能,没办法只得又拆下来。依然灯泡作负载,磁铁测试还是正常,难道水压开关问题(其实内部跟燃气热水器水气联动阀原理一样,一个硅胶膜上带块磁铁)?那只有通水测试了,为了方便操作,拆了马桶进水管接上(旁边没有大电流线路,还是灯泡作负载),灯泡随水开关正常受控,奇怪,难道是可控硅带重负载的加热丝有某种干扰导致单片机紊乱吗,或者加热丝工作时把电压拉低了导致板子工作异常吗,查板上阻容降压0.68UF电容,实测0.4UF,容量明显小了,但懒得去找体积合适的电容代换,况且之前量了4.7V稳压正常,所以没把它当回事,继续测后面的稳压前后滤波电容都正常,看到芯片旁边有个与供电脚相通的空位,随手拿个220UF电容装了上去,顺便还测了温度探头,室温20℃阻值10多K,加热能变小,应该也正常。再一次装回台盆下,一试,嘿,居然好了,反复测试都正常

拆下来装上外壳,顺便并了个0.1UF贴片上去。以为问题就此解决,信心满满装回去,然鹅,事与愿违,只用了一次不到10秒,关了再开又成老样子了

  第三回合,现在怎么办呢,模拟测试都正常,与实际使用的区别,一是温控探头处于常温冷水温度(加热丝没工作),二是加热丝未接入,难不成拖根电缆到卫生间,方便测量工作时状态...,说实话还有真有那条件却真没那心情
  进一步更仔细的测试 相当于检测温度升高降低加热功率,反应完全正常。

待机板上绿灯常亮

磁铁靠近干簧管,红灯常亮绿灯闪烁,可控硅全开灯泡最亮。

烙铁烘烤探头,绿灯熄灭,红灯常亮开始恒温,灯泡亮度逐渐降低,相当于检测到温度升高降低加热功率,持续烘烤探头,直至可控硅关断灯泡熄灭,反应完全正常啊。
  如此反复多次测试突然故障重现,随即又恢复正常,测芯片供电待机时和之前测的一样4.7V没毛病,可工作时(输出控制信号时)竟然降到3.9V不到,大概是处于临界状态,表笔测上去都随时重启。卧槽,折腾这么久,竟然还是供电问题,直接拿个0.8UF带线CBB电容焊上,电压稳了,怎么试都正常了。

可这电容太大装不进。

又找了个0.47UF的,这个能装进,但容量比本身那个(此前实测0.4UF)也大不了多少。

焊上试下,一切正常,但工作时电压也只比原来那个略高一点点,大概有4.1~2V的样子,这也更加说明原板上那电容确实处于临界状态,现在只多了约0.08UF就正常了。

原板上电容

不过将就用0.47UF的可不行,还是得装个够容量的,好不容易找到个1UF的,测量没问题。

体积也刚好能装下,如此总算是修好了
  总结,经验害死人,感觉没问题其实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这个热水器故障也有点巧,拆下来正常(模拟测试),装上去(直接使用)不行,再加上这货正常工作状态不好测量(大电流供电还得通水),模拟测试时因为测量的不方便,一开始都只测了芯片待机电压,没测工作时电压,而且凭“经验”觉得这类电路工作电流很小,事实上工作时比待机时的确只大了10ma,但电容差那点容量正好给不了这10ma,最终导致简单问题复杂化,多次拆装太折腾人了!

  看到有回复说这种热水器不安全,寿命短……,所以补充一下个人观点,这种热水器对电源安装有严格要求,必须有地线,零火线接反,通电闪灯蜂鸣告警不会工作,再加上内部迷宫式水路(防电墙),相当安全!自己安装时再加个漏保开关,安全得不要不要的。非要说隐患,一是管网停水后再供水,热水器进水有可能夹杂空气,导致瞬间空烧,由于功率又很大,温度探头反应是跟不上的,所以就有可能烧断加热丝,第二个最致命的隐患,有人遇到过这种热水器爆炸了,最大的可能是待机(没有使用时)可控硅击穿,导致不受控全功率封闭加热,内部压力越来越高最终爆炸。所以,为了避免以上情况发生,我在进水上又加了个安全阀,就是普通储热式电热水器那种,它是单向阀和泄压阀的合体,停水后确保热水器内部有水尽可能避免空烧,其次,假如可控硅击穿持续封闭加热压力过高会自动泄压,最终也最多烧断加热丝,不至于爆炸。好像这个品牌后期产品有带泄压阀的。
综上所述,规范安装,供水稳定不停水,供电稳定可控硅不击穿(排除可控硅自身质量问题),这种热水器是很安全很长寿的!

拆改修飞羽即热式电热水器FY-18SNOX-55H,置之死地而后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524-1-1.html

网友A:
外观像个单筒望远镜,里面电路板还挺复杂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像个单筒望远镜,里面电路板还挺复杂的,谢谢分享。

是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
这种即热式热水器使用寿命一般不长,用了4年没出过问题算是质量好的了。

网友B:
前几天修过美的即热电水壶,250ml指示灯闪烁,换新后居然不亮,测电压正常,按理说不应该啊,以为装反了,在线单独给电源测试正常亮的,白发白发光二极管,电源给2.8v,电流显示18ma,正常啊,拆下来测试也是亮的,这哈搞不懂了,???陷入沉思,,,一不小心掉在地上找不到了,重换一只装上,居然亮了!啥情况?,初步怀疑led本身问题,为找原因又拆下单独电源测试,2.8v 5ma,,,,这原因找到了,前一只新的2.8v/18ma,这个2.8v/5ma,看来是电路板电流跟不上造成的。骚味电流大点led就不会带不起

网友:
还是储水式电热水器用得久

网友:
还挺复杂,不错。

网友:
还好终于修好了

网友:
5500/220=25A,这电流确实是够大的,不知道需要几平方的线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种维修经验很是宝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修过美的即热电水壶,250ml指示灯闪烁,换新后居然不亮,测电压正常,按理说不应该啊,以为装反了, ...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看来阻容降压的供电能力确实有限。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好了,又能用几年了。

网友:
安全隐患不少

网友:
感觉储水式的安全很多,至少用之前可以断电,即热式的用起来有心理阴影,不少出事故的都是即热式的

网友:
看起来象个照相机镜头

网友:
越是高手越容易把毛病想复杂

网友:
这种热水器寿命够了吧

网友:
能用4年不错了,还预留无损拆开维修通道,算良心厂家了。

网友:
第一张图猛一看像单筒望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