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排风扇,焊接艾灸皆可用

楼主(2023-12-12):
不管是焊接还是艾灸效果都很棒,我开始是直接了一遍法兰,后面索性两边都接了,这样可以随意吧铝箔管拉倒对应的地方

楼主:
中间是法兰

网友:
不知道风扇与排烟管中间的具体链接是怎么样的

网友:
焊接就算了,艾灸味道不是很香吗

网友A:
关键是往哪儿排,不会从桌子这头到那头吧。

网友B:
我家楼下好像有个艾灸店,臭得要死

网友:
这种管子确实方便,能缩能伸

网友:
可以,非常长

网友:
这个功率有点小,负压不够。

关键是往哪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往哪儿排,不会从桌子这头到那头吧。

窗户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楼下好像有个艾灸店,臭得要死

估计里面加药了,要么不应该臭,艾灸一般有点熏人

网友C:
一个字:真专业!每天大量焊接才能用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字:真专业!每天大量焊接才能用到这个

成本很低,搞着玩

网友:
好创意,但只对焊接量大的效果佳。

网友:
原来这玩意也叫法兰

网友:
艾灸挺好闻的

网友:
这样可以随意吧铝箔管拉倒对应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窗户外面。。。

这需要的管子挺长的吧。要么工作台在窗下。

网友:
安个朝室外的排风扇,比你这强多了

网友:
用上这个排烟装置,那每天的焊接量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