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rduino数控机床求助,总会在同一个地方卡住

楼主(2023-12-13):
做了个小的数据机床,ARDUINO控制步进电机,总会在同一个地方卡住。重新买了板和驱动,用了快一年了,一切正常,今天又开始卡住,就是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了。反复试,一直这样。哪位大神能给分析下原因?

发现只要出现I J开头的代码就会卡住。

网友:
卡在G1那行还是G2那行?

网友:
话说你加工啥东西精度要这么高,小数点后四位了,有必要吗?

网友A:
就走一个圆弧,有必要搞这么段? 楼主是在考验系统的响应能力吗

网友B:
G代码优化下,把方向离散下就没有这个I J K了

网友:
找找程序里面处理"I" "J"的代码看看有没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走一个圆弧,有必要搞这么段? 楼主是在考验系统的响应能力吗

插件生成的,怎么搞?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代码优化下,把方向离散下就没有这个I J K了

插件生成的,要怎么优化?

楼主:
仔细想了下,应该和代码无关,而且我这不是个例,别人也有这种情况。换了全新的板子和驱动模块就可以了。但是已经出现过两次了。

有没可能是驱动模块坏了?要说是它坏了,为什么还能运行一段时候?

网友:
目前想到两点:

网友C:
你使用的是GRBL吗,目前想到两点:
1、性能不足。可以修改$12:arc_tolerance参数,圆弧精度,适当调大一点,减少计算量;
2、前面的G代码是不是没有正确设置圆弧是绝对坐标还是相对坐标,导致有运动超出软件限位(这个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的是GRBL吗,目前想到两点:
1、性能不足。可以修改$12:arc_tolerance参数,圆弧精度,适当调大一点 ...

用的GRBL,$12修改成什么值?

问题是换套硬件就好了。 但不能总换啊。

上面说了,我仔细想了,应该和代码无关,因为换了硬件,就可以顺利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