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两个NFC读卡器

楼主(2023-12-13):
前段时间在鱼塘游荡,发现有出IC复制器的,之前想搞个玩玩没机会,看了就推送的多了
介于前段时间配了个IC门禁卡无法使用估计是加密的缘故,想搞一个学习下

问了一个在做这方面的朋友,说买手持机价格300左右,我在想我又不专业搞,玩玩而已;
他说电脑方便的话可以用PM3,然后逛了一段时间发现了比较合适的PCR532设备

这个设备可以读IC和ID(只支持125K的频率,大部分都是这个频率,其他的频率就算了吧)
主要是价格合适,包邮还送个VIP账号玩,卖家少根连接线送了个TYPE-C的转接口
鱼塘也有卖新的比淘便宜点,机器不大,这个设备适合新手入门级

到手之后找线测试了一下设备正常,然后尽量清理干净后就是你们看到的这样了

反过来看看背面

没有一颗螺丝,直接扣开就是一块主板,来看看正面

背面也来一张,这边有个线圈,猜测是读ID的,因为IC卡线圈在主板正面集成到
这种猜测来源于PCR532的红色小板(没有线圈),没有考虑那种是因为只能读IC卡

来个合影吧

测试了程序,ID可以正常读取,IC可以读出一般的卡

全加密的解不了,需要带侦测的设备去刷卡区侦测,要么就用系统已知的密钥去挨着测试,大概700分钟
遇到一个全加密放弃了。
PCR532软件界面

后面发现我们同事还有一个NFC读卡设备想玩玩,拆开看看吧
正面写的双频机器,但是我读ID读不出来

背面4个垫子下面有4个螺丝,看的就有,以为是卡扣的扣了一脚然后撕下垫子去螺丝

打开之后内部结构如图,看样子是可以读IC和ID的,因为有两个线圈,接口还是老接口

背面掰开看了一下,没有什么东西,有胶固定就不拆了,恢复原样
右下角8脚的是LM358,剩下的两个芯片也没打磨,用放大镜拍的看不清,不传了
这个机器软件和机器也是脱离的
界面如下:

最后总结:个人使用觉得PCR532的要好用一些,下面这个简单用用也还可以(能满足正常的需要)
后面这个为什么不能读ID 就不知道了,也不想去折腾,毕竟也不是自己的

分享完毕,谢谢各位坛友批评指正!

楼主:
这个还有一个CH340+小红板的方案读IC卡,算了一下合起来也差不多这个价格还不带ID125K读卡和VIP
坛友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

网友:
现在用卡的少了,都开始指纹或者人脸了

网友:
IC还是主流吧

网友:
现在好点的手机都自带这功能了。

网友A:
关于这个,我就只会用手机复制,能用

网友B:
你这个多少钱,也想搞一个玩一下

网友:
这个现在全被电梯用了,别的很少用这玩意的

网友:
加密的IC卡不好搞

网友:
现在用的确实少了.以前物业靠这个挣了不少钱.

网友C:
插卡取电能用这个破吗?

网友:
玩玩学习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D:
这个软件如果出个简化版就好了,一般个人用不需要那么功能

网友:
同款PCR532,但现在楼梯梯控关了,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我就只会用手机复制,能用

手机只能模拟IC卡,而且有密码的IC卡模拟不了,需要用设备先写卡号,再写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卡取电能用这个破吗?

不能,那个是用软件写的IC卡芯片,数据在芯片上要用专用的那种读卡器,我们单位也有用那种卡现在很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如果出个简化版就好了,一般个人用不需要那么功能

你只用简单的功能就好了,或者手机端比较简单,想复杂了有个专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多少钱,也想搞一个玩一下

14#有现在用不上你联系试试,或者去鱼塘转转多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14#有现在用不上你联系试试,或者去鱼塘转转多的很

好的,等你消息

网友:
我这自从办卡后侧门就没关过。50元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