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012款逍客冷暖风拉索头脱落无暖风故障处理

楼主(2023-12-13):
同事的一辆2012款逍客,说开到单位还是没点热风。发动机温度正常,也查看了副水箱情况,冷却液不缺。四级风量挡位正常,出风口切换也没问题。拧冷热调节旋钮,没有线性的手感,冷到热是弹弹的,怀疑是冷热翻板不正常。

好在不是电子控制的冷热翻板,是机械的拉索控制。打开主驾右侧的盖板

这根棕色的冷暖风拉索在更换空调滤芯时很容易搞脱落

来回拧冷暖旋钮,拉索没有明显的伸缩,冷暖翻板不动作。

简单处置,只要脱开拉索。手动控制翻板位置就行。

要解决到位,只能拆开了看问题到底在哪儿?

拉索已经不受旋钮控制

空调控制部份由3粒螺丝固定,注意上方有一粒螺丝在车机的装饰盖下。

空调控制部分拆下后发现没有回旋的空间

偷不了懒,只能继续拆车机

翻转空调控制面板,发现冷暖的拉索头脱落。勾上后钢索还向外鼓着,用塑料撬棒将钢索捋直防止脱落。

翻板放置最大暖风位置,冷暖旋钮最热把拉索固定到位。

再切换到冷风状态

翻板正确切换到位(这两根铝管就是暖水箱的进出管,外露着很影响夏天的空调效果)

恢复装饰盖

测试一下,车内初始温度13.6摄氏度

车启动没多久就能35摄氏度

网友A:
和我的问题一样呢,不过我的是自动空调,翻板由电机控制,换个电机就好了,你这还要拆中控,工作量比我的大多了

这是我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3738-1-1.html

网友:
看来楼主对车也很了解啊。

网友:
毛病不大,修起来工程不小。

网友:
楼主好手艺,楼副也是好手艺!

网友:
这个我自己也处理过。注意白色零件下面那个空调滤芯的盖板,年限久了,盖不好的话会挡住白色零件的转动区域。处理也很简单,把空调滤芯的盖板多用力压压即可。我的2012的逍客前年置换了,是个不错的车。

网友:
都是修车高手

网友:
10年前我也拆过,那时还是新车,好像是为了调整出风口位置不精确的问题。
调了下拉索固定位置就好了,如果是旋钮位置脱开了,确实要拆中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问题一样呢,不过我的是自动空调,翻板由电机控制,换个电机就好了,你这还要拆中控,工作量比我的大 ...

还好电机是外置的,其它车型电机内置的只能全拆或破坏改造

网友:
热水管可以用空调保温管包起来。

网友:
原来经常折腾,换车后,就没兴趣了,就照着最高配的买

网友:
十一年的车,橡胶内饰脆么?

网友:
和我的一样

网友:
低配逍客,动手能力强

网友B:
我的空调,风力开到最大,鼓风机哄哄转,但是出风口风量小是什么原因啊?已经排除了滤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空调,风力开到最大,鼓风机哄哄转,但是出风口风量小是什么原因啊?已经排除了滤芯问题。 ...

翻板没到位,或内蒸发器表面脏堵,空调系统管路漏风

网友:
毛病不大,修起来太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