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长帝32L电烤箱跳闸故障

楼主(2023-12-13):
同事的电烤箱,运行一会就会跳闸,拿到公司让我给看看,能修好就放办公室用。跟同事说预期是投资20元能修好就搞,超出预算就不修了。

直接量零火线对地,都有几M的电阻。由于比较懒,直接让另一个同事拧螺丝拆的机。拆机后直接量加热管,上面三根管对地电阻超量程,下面三根管分别有10M左右的阻值。这个烤箱是6根管的,上下各三根,前面一根是73V265W,后面两根是并联的,147V265W,量了一下,阻值正常,前管20,后管81。直接淘宝,标价3根管21元,超出预算1元,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花了两个小时跟卖家磨叽,终于砍价成功。已下单,就等到货更换了,我是懒得装,还是安排另一个同事来装。

网友:
我也有个长帝烤箱,自己加了温控,后来买了长帝的风炉就闲置了。

网友A:
是原则问题!但幸亏包邮,要不然肯定修不成了!

网友B:
最简单的家用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家用电器

我有一点比较奇怪,设定温度的旋钮原理是什么,温度怎么传到旋钮那里的?

网友:
温度控制跟电热毯原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原则问题!但幸亏包邮,要不然肯定修不成了!

多出一分钱也成原则。

网友:
居然磨了1块

网友:
淘宝卖家也很无语

网友:
我也是换过加热管

网友:
好像是通病

网友:
卖家碰到侃1块钱的你也是惨啊

网友:
这烤箱我也有,厂家连保温棉也不加。使用时候烫的要命。

网友:
懒得拆,懒得装,可以花两个小时跟卖家砍价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加温控,更准确

网友:
没有隔热的,用起来外壳温度也不低吧。

网友:
不太了解这个牌子

网友:
加热管容易坏

网友:
超过一块钱   然后原则也超了   哈哈

网友:
我的也是长帝自己换的加热管复活了。。好像是说最好一起换。
换新房子又买了一台长笛。以前的烤地瓜要俩小时。新的一个小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