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单线程重要还是总跑分重要?

楼主(2023-12-13):
不同CPU之间如何选择?好像有的单线程分数高,但总跑分不高。(不知道是不是线程数量比较少的原因)
还有些CPU,单线程分数不高,但核心比较多,线程比较多(尤其是志强),总跑分比较高。
这两类CPU怎么选?

网友:
不说需求就看跑分?怎么选?

网友:
游戏和生产要求不一样

网友A:
个人的话并行任务不多,单线程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话并行任务不多,单线程重要。

嗯,是这样的,正解.

网友:
我知道对于游戏爱好者来说,单线程分值更重要。
我平时感觉目前的计算机足够用了,但是编译程序时有时感觉用时有点长,不知道对于程序员来讲是单线程重要还是多线程重要?

网友:
现在的应用都有多线程优化吧

网友:
跑分高的,不会比跑分低的差...................特别是相差倍数的分数

虽然跑分不是唯一的标准

网友:
个人家用多核频高的

网友:
买核心多的, 128核最好

网友:
4个多核相当于一个单核

网友:
玩游戏还是单核性能优先

网友:
游戏多开或者多任务多开游戏,或者虚拟机多开模拟器多开任务多的话用E5核心多功耗大,可以打鸡血锁定全核睿频更高,但是稳定性差一些!玩腾讯游戏或者3A游戏多的话上个单核性能好的比如i3 i5的12代处理器!我有个E5 2666 V3放单位用,插了四条16G内存开个虚拟机用的!家里主力机都是锐龙5700X和2600X玩3A游戏还行,还有个E3 1230 V3给孩子打印作业用!

网友:
谁能告诉我,编译程序更依赖多核性能还是单核性能?

网友:
刚才用文心一言查了一下,不知道回答的对错:

编译程序主要依赖CPU的单核性能。
编译程序是一种将高级编程语言翻译成机器语言的软件工具。在编译过程中,编译器需要对源代码进行词法分析、语法分析、语义分析、优化等步骤,生成目标代码。这些步骤需要大量的计算和内存访问,但它们往往是单线程的,即只能在单个处理器核心上运行。因此,编译程序主要依赖CPU的单核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