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厘米大的一体式超薄吸顶灯怎么挂容易?

楼主(2023-12-13):
90厘米大的,太难挂了,举着很沉,又不好对

网友:
新买的灯都有配定位孔的硬纸板,用尺子量好合适位置,然后冲击钻打孔,两个人配合就可以轻松的安装上去了。

网友:
一个人有难度,我挂过80X120的,真不好操作

网友:
看到别人卸大水晶灯,最后一个螺丝拧开,两个人扶不住,喀嚓碎一地

网友:
挂过的人才懂,我一个人俩梯子安装90*120的客厅吸顶灯,把我难为的想哭,真是手脚头颈肩都用上了。

拿纸画印打好安装孔,灯上能卸的东西都卸掉,美纹纸粘一片能顶的地方,拿着灯    上横放的梯子,
用一把高的梯子顶着灯的一头顶到离天花板五六厘米的地方,端起另一头头顶着安装固定螺丝,再端起这头安装
固定螺丝。

不是自己家、灯具难拆易碎重量大、没合适的梯子,那你还是喊人吧,一个人怼不了

网友:
那种直接咔嚓一下就卡上去或者转一下就卡紧了的那种好装,先装支架,再把线接上,灯罩卡上去就行了,直接挂的还真不好操作。

网友:
孔打好了还是可以的,先拧中间靠近重心的螺丝。。。

网友:
还是找个人帮忙吧

网友:
安装这种灯 ,一个人操作很难

网友:
地面托架协助托举

网友:
我可以安装,我一个人可以轻松给你搞定,30斤都没问题,但你得出钱,但由于远我也爱莫能助

网友:
一个人也能安装,最好用电动起子

网友:
有专业的支架可以升降的,

网友:
找人,那2个晾衣服的杆顶着

网友:
u=2700215881,1430189967&fm=224&app=112&f=JPEG.jpg 想一个人装就准备装灯的升降支架,没有就多个人

网友:
买便宜的,很好挂,底板薄的都没什么分量都没